求推荐一种语音模块

楼主(2020-05-23):
哪一种语音模块可以,通过单片机控制播放较长的音频,最好能插sd、U盘等,求助啊,大佬们

网友A:
找最价格高的肯定都可以不行就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最价格高的肯定都可以不行就定制

当然还是要简单便宜为原则

网友B:
你好!
你说的较长的音频,是多长时间?
是只需要播放,还是需要录音呢?

网友C:
你要的不是什语音模块,而是一个完整的MP3
YX5200-24SS
去了解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说的较长的音频,是多长时间?
是只需要播放,还是需要录音呢?

只需要播放,一段几秒,一段播放时间大概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的不是什语音模块,而是一个完整的MP3
YX5200-24SS
去了解一下吧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