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Q-5、MQ-2模块在使用时不用具体编程的 而是直接对ADC0832编程就好了?

楼主(2020-05-23):
为什么MQ-5、MQ-2模块在使用时不用具体编程的 而是直接对ADC0832编程就好了 直接选通ADC0832的数据输入引脚CH0或CH1接收数据转化就好,我有点不怎么理解

网友A:
因为这些器件都只能输出模拟值必须通过模数转换成数字值后单片机才能识别.

网友B:
个人拙见:这些模块常用的时候都是模拟量输出,浓度越高电压越大。不是数字的没法编程啊。所以用ad芯片去采集,只需要对ad进行处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些器件都只能输出模拟值必须通过模数转换成数字值后单片机才能识别.

这些模块不是直接有数字信号输出的吗 为什么还这么麻烦输出模拟信号呢

网友C:
是的通过模数转换成数字值后单片机才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模块不是直接有数字信号输出的吗 为什么还这么麻烦输出模拟信号呢

我也没怎么深入了解过,根据之前了解的自己琢磨理解如下,如果有错误还请坛友斧正:

举个例子,MQ-2它的数字输出是通过MQ-2上面的电位器来设置,也就是通过调节电位器,你可以设置烟雾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电平就反转,但问题翻转时烟雾具体是多少浓度你不清楚。只能猜 只能凭感觉试着调节电位器。

而模拟量输出的话,把ad后的数值和当时烟雾浓度两者建立了一个对应关系后。就可以通过AD反推精确知道当前浓度值是多少

也就是数字量输出方式关注的是到没到用户设定值 具体数值是多少事实上并不清楚。而模拟量输出方式关注的是当前值具体是多少。 显然模拟量方式就给程序的可操作空间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怎么深入了解过,根据之前了解的自己琢磨理解如下,如果有错误还请坛友斧正:

举个例子,MQ-2它 ...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