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NB-IOT通信WH-NB75-BA 电路如何连接?

楼主(2020-05-23):
请问一下STC89C52的单片机能通过NB-IOT模块(用的WH-NB75-BA)进行数据传输吗 硬件电路怎么连接

网友A(2021-01-26):
你好,你这个弄好了吗,可以分享一下资料吗?

网友B:
NB和单片机之间只是连接UART就可以了,注意电平转换。

网友C:
可以的,通过串口和NB模块连接就可以的

网友A:
单片机接受发送源程序有吗,对发取数据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