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传感器接入单片机前为什么要加一个电阻?电阻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5-2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上拉电阻吧,为了防止信号干扰的。

网友B:
那是上拉电阻

网友C:
一般是上拉电阻。
这是当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的时百候,外部电路提度供电流给引脚。
单片机的灌电流能力比较强,你需要看一下你使用的单片机内型号,然后灌电流最大是多少mA,然后根据电源电压进行计算,不要超过这个最容大值就好了。

网友D:
主要是保护单片机I/0和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E:
是上拉电阻吧,保护单片机I/0和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F:
也可以不加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平时布线的时候多少会形成一个等效电容,再串上一个电阻可以吸收尖峰信号,防止干扰

网友G: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上下拉电阻,强上拉弱上拉等

网友H:
上拉电路,防烧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