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驱动HX711 A/D问题

楼主(2020-05-23):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_1;
          HX711_delay();
          HX711_SCK_0;
          count=0;
          while(P1IN&BIT1);
          for(i=0;i<24;i++)
        {
                  HX711_SCK_1;
                  count=count<<1;
                HX711_SCK_0;
                  if(P1IN&BIT1)
                        count++;
        }
        HX711_SCK_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HX711_delay();
        HX711_SCK_0;
        return(count);
}
用的MSP430F149 ,程序一直卡在while(P1IN&BIT1);这句,急急求指导

网友A:
说明P11一直高电平,接线有问题,HX711没把P11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