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控制 WS2812 LED 灯的方法

楼主(2020-05-23):
使用 Adafruit_NeoPixel 库可以让 Arduino 或 ESP8266 很方便地驱动 WS2812 灯条。
首先附件下载这个代码库
将 WS2812 的 DIN 接到 Arduino 的 6 号引脚,再连接好 VCC 和 GND。运行下面的示例程序。

#include<Adafruit_NeoPixel.h>
#ifdef __AVR__
#include <avr/power.h> //Required for 16 MHz Adafruit Trinket
#endif
// 控制 WS2812 灯条的引脚编号
#definePIN        6
//定义控制的 LED 数量
#define NUMPIXELS 16
Adafruit_NeoPixelpixels(NUMPIXELS, PIN, NEO_GRB + NEO_KHZ800);
//相邻 LED 之间的延迟,单位毫秒
#define DELAYVAL 500
void setup() {
  // These lines are specificallyto support the Adafruit Trinket 5V 16 MHz.
  // Any other board, you canremove this part (but no harm leaving it):
#if defined(__AVR_ATtiny85__)&& (F_CPU == 16000000)
  clock_prescale_set(clock_div_1);
#endif
  // END of Trinket-specific code.
  pixels.begin(); // INITIALIZENeoPixel strip object (REQUIRED)
}
void loop() {
  pixels.clear(); // Set all pixelcolors to 'off'
  // The first NeoPixel in a strandis #0, second is 1, all the way up
  // to the count of pixels minusone.
  for(int i=0;i<NUMPIXELS; i++) { // For each pixel...
    // pixels.Color() takes RGBvalues, from 0,0,0 up to 255,255,255
    // Here we're using a moderatelybright green color:
    pixels.setPixelColor(i, pixels.Color(0,150, 0));
    pixels.show();   //Send the updated pixel colors to the hardware.

    delay(DELAYVAL); // Pause beforenext pass through loop

本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