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initialize audio driver Proteus仿真时蜂鸣器一直出错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23):
如图。failed to initialize audio driver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置不对,蜂鸣器默认工作电压12v,单片机基本是5V,所以要使蜂鸣器工作,要设置蜂鸣器工作电压为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置不对,蜂鸣器默认工作电压12v,单片机基本是5V,所以要使蜂鸣器工作,要设置蜂鸣器工作电压 ...

没用啊(╥﹏╥),只要仿真图里出现蜂鸣器运行时就会跳出这个弹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