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可控硅不需要同步信号?

楼主(2020-05-23):
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可控硅不需要同步信号,只需要把可控硅全部打开,当做一个整流二极管使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用二极管,可控硅整流是需要同步脉冲的

网友B:
试过用PWM高速交流220V风扇,可行,不过没详细测试输出速度等具体参数。

网友C(2024-01-05):
不停地发送触发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D:
单向可控硅当做整流二极管使用,用直流触发。停止触发,过零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