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51单片机数码管相关的知识!

楼主(2020-05-23):
大佬们,我想让8根数码管显示自己想要的内容,比如第一个数码管显示1,第二个数码管显示2之类的,但是我的指令mov p0 01h,之后0-6根的数码管a部分亮起来了,我想问下如何能够用代码控制数码管中的a-h ,以及怎么控制我要选择的那根数码管

网友A:
01h是 a  ,02h是 b ,  04h是 c,08h是 d,以此类推 10h 是 点;b  c 都点亮就是 1 了 ,2+4 = 6(06h),a b c同时点亮 就是 1+2+4 = 7(07h),也可以根据二进制慢慢算; a----f 都亮 就是 8 (7fh)
W1-------W8 就是哪个数码管

网友B:
多看看书吧,书上介绍得很详细

楼主:
各位大佬帮帮忙呀,比如我想让第二根数码管显示5 ,用汇编该怎么写呢。。

网友C:
一个573负责段显示,另一个负责位显示的。通过P26和P27切换锁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h是 a  ,02h是 b ,  04h是 c,08h是 d,以此类推 10h 是 点;b  c 都点亮就是 1 了 ,2+4 = 6(06h), ...

谢谢,我现在知道了怎么让数码管显示我想要的数字,但是w1-w7怎么怎么用p2.7控制呢,一个位咋控制8根线呀

网友D:
数码管的动态显示原理,自己去百度了解一下

网友E:
你用汇编写的吗?我不怎么会汇编。

网友E:
01h是 a  ,02h是 b ,  04h是 c,08h是 d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h是 a  ,02h是 b ,  04h是 c,08h是 d

谢谢,弄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h是 a  ,02h是 b ,  04h是 c,08h是 d,以此类推 10h 是 点;b  c 都点亮就是 1 了 ,2+4 = 6(06h), ...

谢谢,弄明白啦

网友F: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动态扫描数码显示程序
;P0口,数据端口
;P2.7,表示段码锁存
;P2.6,标志位码锁存
ORG 00H
MOV 20H,#3FH   ;0
MOV 21H,#06H   ;1
MOV 22H,#5BH   ;2
MOV 23H,#4FH   ;3
MOV 24H,#66H   ;4
MOV 25H,#6DH   ;5

  LATCH1 BIT P2.7
  LATCH2 BIT P2.6

START:CALL SCAN
      JMP START
SCAN:MOV A,#0FEH    ;扫描子程序
      MOV R0,#20H
      SETB C
      MOV R2,#06H
LOOP:RLC A

     MOV P0,A
     SETB LATCH2
     CLR LATCH2
     MOV P0,@R0
     SETB LATCH1
     CLR LATCH1
     INC R0
     CALL DELAY
     DJNZ R2,LOOP
     MOV R2,#07H
     RET
DELAY:MOV R3,#1  ;扫描延时
D1:MOV R4,#2
D2: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2
   DJNZ R3,D1
   RET
   END

网友G:
简单地说  a-h 控制数码管显示什么字,s1-s4  控制4个数码管要不要发光 具体哪个发光。  基础性的还是要自己找资料或者  看书比较好。  刚开始要多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万分感谢,已经彻底搞懂了,后期自己在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地说  a-h 控制数码管显示什么字,s1-s4  控制4个数码管要不要发光 具体哪个发光。  基础性的还是要自 ...

嗯嗯谢谢

楼主:
另外我想问下大家我是刚注册的这个号,但是每次回复或者发帖都要经过审核,回复也需要审核半天,怎么样能够加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感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