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能说一下这个图里面肖特基二极管和电容的作用吗?

楼主(2020-05-23):
大佬能说一下这个里面的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吗?还有各个电容的作用也都说一下

网友A:
串联型开关电源的 L蓄能电感、C滤波电容、D续流二极管。

网友B:
二极管用于稳压,电容是用于滤波,这是用lm2596做的电压转换电路输入电压和电容要配好不然会有波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 稳压二极管吧

网友D:
不是稳压的,3.3V和5Ⅴ用的二极管是一个型号,这个电路型式符合串联型降压稳压电源的推荐电路图是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型开关电源的 L蓄能电感、C滤波电容、D续流二极管。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用于稳压,电容是用于滤波,这是用lm2596做的电压转换电路输入电压和电容要配好不然会有波动

好嘞,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 稳压二极管吧

是的

网友E:
续流二极管+LC,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主要是压降小,提高转换效率,这是异步,对应的是同步,使用内部mos管做开关,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二极管是续流的,消除关断尖峰

网友F:
这个是续流二极管,消除关断尖峰

网友G:
续流二极管+LC,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主要是压降小,提高转换效率,这是异步,对应的是同步,使用内部mos管做开关

网友H:
电容是滤波作用

网友I:
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续流二极管+LC, 使用肖特基二极管主要是压降小,提高转换效率,这是异步,对应的是同步,使用内部mos管做 ...

感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是续流的,消除关断尖峰

感谢回复

网友J:
当电源关闭时,二极管续流将对电感放电,以保护LM2596输出端口和由其供电的设备。电容是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