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接入单片机的话,为啥只有31的输出接电压转换,而32的不用接?

楼主(2020-05-23):
要接入单片机的话,为啥只有31的输出接电压转换,而32的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判断方向吧,有一个判断 就够了

感谢回复,我听我师傅说这个一个是输出,另外两个是输入,所以只有输出需要接一个电阻分压。他那意思是31是输出到单片机,32是接受单片机的信号反馈到编码器吗

网友A:
这个是判断方向吧,有一个判断 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