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串口调试求助

楼主(2020-05-23):
  目前在学习串口收发数据,目的是接收命令,根据命令修改数组内的值并发送出去,主要有下面两个疑问
  1、串口调试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在线仿真,能够看到变量值的每步变化,我尝试用了proteus仿真,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程序进不了串口中断;
  2、我写了下面一段程序,tmp[]数组接收的是串口调试助手发来的命令ASCII码。红色这句修改数组的值出了问题,接收到的ASCII码0-b转换成16进制的0-11,作为数组的下标赋值给b,接收到的ASCII码1 、2、4、8转换成16进制(tmp[2]-0x30),赋值给数组buzzer_value ''。但是实际每次buzzer_value ''都为0X00;后面发送的b 、(tmp[2]-0x30)的值又是对的,不知道中间有什么问题。 我尝试把b改成数字下标或者把tmp[2]-0x30改成具体的十六进制数,结果都是对的。

                                        if((tmp[1]>='0')&&(tmp[1]<='9'))
                                          b=tmp[1]-0X30;
                                        else
                                          b=tmp[1]-0X51;
                                        buzzer_value  '[   b   ]'=(tmp[2]-0x30);

                                        a=0;
                                        while(a<12)
                                        {
                                                SBUF = buzzer_value[a];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a++;                                            // 下一个字符
                                        }
                                SBUF = b;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SBUF = tmp[2]-0X30;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nt_tmp();
                                b=0;

楼主:
发帖出来的buzzer_value  '[   b   ]'不加引号不能显示[]和里面的b

楼主:
//串口通讯实验
//这里写好程序 下载到单片机里
//直接 用下载软件的串口助手   以16进制 发送 8A  会接收到  我爱单片机
//此程序虽然很少 但是它有着串口通讯和接收的所有功能
//需要用串口的朋友只要用它改改就可以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

#include "stc8.h"

unsigned char data  key_value[14]={0,0,0,0,0,0,0,0,0,0,0,0,0,0}; //实时存储按键按下标志位:LED1,LED2,LED3...LED10,test,mute,,LED_ALARM,buzzer;用于显示和通讯
unsigned char data  key_alarm[12]={1,1,1,1,1,1,1,1,1,1,1,1}; //按键按下是否生效标志位:LED1,LED2,...lLED10,test,mute
unsigned char data  buzzer_value[12]={1,1,2,4,8,1,1,1,1,1,1,1};//1表示2秒1鸣,2表示1秒1鸣、4表示1秒2鸣、8表示长鸣

/*
命令A11,表示key_alarm[0]=1;A10,表示key_alarm[0]=0;返回key_alarm[12]
命令B11,表示buzzer_value[1]=1;B10,表示buzzer_value[1]=0;返回buzzer_value[12]
命令KEY,返回key_value[14]

*/
unsigned char tmp[4];        //存储接收到的值;
unsigned char ucreceive_num=0;

void main()
{
  //  P3M0 |= 0x03 ;
        //        P3M1 &=0xfc ;                //uart1推挽输出,需限流电阻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2
           TMOD=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8位 自动重装载定时器  实现波特率
           AUXR=0X40;                 //开启1T模式
           TH1 =TL1= 0xDC;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公式 TH1=256-(11059200/32/9600)=256-36=220  0xDC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公式 TH1=256-(22118400/32/9600)=256-72=184  0xB8
                              // 如有不明白请查 STC8手册上有详细说明

                TR1  = 1;        //开启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while(1)
                {

                }

}

/***********************************************
*函数名称:Uart1_SendChar
*功    能:串口1发送单个字符函数
*入口参数:Udat:欲发送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int_tmp()
{
        ucreceive_num=0;
        tmp[0]=0x00;
        tmp[1]=0x00;
        tmp[2]=0x00;
}

/***********************************************
*函数名称:Uart1_SendChar
*功    能:串口1发送单个字符函数
*入口参数:Udat:欲发送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
void ISP_Check()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c;
                switch(tmp[0])
                {
                        case 'K' :
                        if((tmp[1]=='E')&&(tmp[2]=='Y'))
                        {
                                ES= 0;
                                a=0;
                                while(a<14)
                                {
                                        SBUF = key_value[a];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a++;                                            // 下一个字符
                                }
                        int_tmp();
                        }
                        break;

                        case 'A'        :
                                if(        (        ((tmp[1]>='0')&&(tmp[1]<='9'))        ||        ((tmp[1]>='a')&&(tmp[1]<='b'))        ) &&( (tmp[2]=='0') || (tmp[2]=='1')  ))
                                {
                                        ES= 0;
                                        if((tmp[1]>='0')&&(tmp[1]<='9'))
                                                c=tmp[1]-0X30;
                                        else
                                                c=tmp[1]-0X51;
                                        key_alarm[c] = (tmp[2]-0x30);
                                        a=0;
                                        while(a<12)
                                        {
                                                SBUF = key_alarm[a];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a++;                                            // 下一个字符
                                        }
                                SBUF = c;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SBUF = tmp[2]-0x30;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nt_tmp();
                                }
                                break;

                        case 'B' :
                                if(        (        ((tmp[1]>='0')&&(tmp[1]<='9'))        ||        ((tmp[1]>='a')&&(tmp[1]<='b'))        ) &&( (tmp[2]=='1') || (tmp[2]=='2') ||(tmp[2]=='4') ||(tmp[2]=='8') ))
                                {
                                        ES= 0;
                                        if((tmp[1]>='0')&&(tmp[1]<='9'))
                                                c=tmp[1]-0X30;
                                        else
                                                c=tmp[1]-0X51;
                                        buzzer_value[c] = (tmp[2]-0x30);
                                        a=0;
                                        while(a<12)
                                        {
                                                SBUF = buzzer_value[a];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a++;                                            // 下一个字符
                                        }
                                SBUF = c;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SBUF = tmp[2]-0x30;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又叫串行通信特殊功能寄存器)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发送中断标志)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nt_tmp();
                                c=0;
                                }
                                break;

                        default :
                                ES=0;
                                int_tmp();
                }
                ES=1;
}

void Serial_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tmp[ucreceive_num] = SBUF;
                ucreceive_num++;
                ISP_Check();
                if(ucreceive_num==3)
                int_tmp();
                RI = 0;
    }
}

源代码见附件

网友A:
楼主这不是串口通讯问题,是数据解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不是串口通讯问题,是数据解析问题。

死活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不是串口通讯问题,是数据解析问题。

请问有什么方向的解决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不是串口通讯问题,是数据解析问题。
if((tmp[1]>='0')&&(tmp[1]<='9'))
                                          b=tmp[1]-0X30;
                                        else
                                          b=tmp[1]-0X51;
                                        buzzer_value  '[   b   ]'=(tmp[2]-0x30);

我把上面一段修改了下,如下图。buzzer_value '[ b ]'=(tmp[2]-0x30);这一句分解成了case,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原理不是很懂,是不是编译器的编译过程有问题。
                                {
                                        ES= 0;
                                        if((tmp[1]>='0')&&(tmp[1]<='9'))
                                        {
                                                switch(tmp[2])
                                                {
                                                        case'1':buzzer_value[tmp[1]-0X30] =1;break;
                                                        case'2':buzzer_value[tmp[1]-0X30] =2;break;
                                                        case'4':buzzer_value[tmp[1]-0X30] =4;break;
                                                        case'8':buzzer_value[tmp[1]-0X30] =8;break;
                                                }
                                        }
                                        else
                                        {
                                                switch(tmp[2])
                                                {
                                                        case'1':buzzer_value[tmp[1]-0X57] =1;break;
                                                        case'2':buzzer_value[tmp[1]-0X57] =2;break;
                                                        case'4':buzzer_value[tmp[1]-0X57] =4;break;
                                                        case'8':buzzer_value[tmp[1]-0X57] =8;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