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字符乱码现象可以解答一下吗

楼主(2020-05-23):
uchar code init1[] = {"   001公交车  "};
uchar code init2[] = {"                "};
uchar code init3[] = {"定位初始化......"};
uchar code init4[] = {"搜索定位卫星...."};

//这一段程序当我把001公交车改成其它汉字时就会出现乱码,改动第三行、第四行的汉字也会出现乱码,12864是带子库的。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A:
第一步改公交车为初始化试试可了解是否不能改
第二步改公交车为自行车试试可否改其他字如果不行看显示程序问题
第三步改公交车为非三个字的试试是否有问题然后自己找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是由于keil本身的固有bug,keil编译器会忽略0xFD值的字符串,导致汉字内码以0xFD结尾的汉字和后面的汉字全部显示为乱码,因为它把0xFD丢掉了,导致后面的一大串全是错的。
解决办法:
1.使用HexEditor编辑Keil安装目录下的/keil/c51/bin/c51.exe文件,搜索80FBFD改成80FBFF。
2.使用晓奇工作室出品的补丁程序ccKeilVxx.exe。下载后放在/keil/c51/bin/目录下运行即可。

网友C:
把一行汉子全删了。从头开始输入,或者删除每个汉字时按两次删除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