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家居电路控制程序+Proteus仿真+视频(光烟雾传感器与自动窗帘)

楼主:
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7.5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附件里面带有视频讲解

#include <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yushe_wendu=50;                                //温度预设值
uchar yushe_yanwu=100;                                //光照预设值
uchar yushe_tianranqi=100;                                //天然气预设值
uint wendu;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yanwu;                                                                 //用于读取ADC数据
uchar tianranqi;                                                                 //用于读取ADC数据
uint times = 0;                                                                        //变量times,计数,用于液晶切换显示
uchar shezhi_flag = 0;                                                   //变量标志位,用于切换显示设置天然气预设值

//运行模式
uchar Mode=0;                                                                 //=1是设置温度阀值  =2是设置光照阀值        =0是正常监控模式
uint Buzzer=0;
uint count = 0;
//管脚声明
sbit Led_Yellow  =P2^4;                                 //黄灯
sbit speaker             =P2^0;                                 //蜂鸣器

sbit cg=P2^3; //总开关
sbit c1_k=P1^1;           //窗帘1开关
sbit c2_k=P1^4;          //窗帘2开关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0;j++);
}
/***********************************************************************************************************
LCD1602相关函数
***********************************************************************************************************/

//LCD管脚声明 (RW引脚实物直接接地,因为本设计只用到液晶的写操作,RW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sbit LCDRS = P2^7;
sbit LCDEN = P2^6;
sbit D0                 = P0^0;
sbit D1                 = P0^1;
sbit D2                 = P0^2;
sbit D3                 = P0^3;
sbit D4                 = P0^4;
sbit D5                 = P0^5;
sbit D6                 = P0^6;
sbit D7                 = P0^7;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_WriteData(com);
//  DAT=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_WriteData(date);
//  DAT=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
              选择写入位置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
                write_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
// 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应用: LCD_Write_Char(0,1,366,4) ;
// 描述: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显示结果为 0366
// 参数: x:行,y:列,s:要显示的字,l:显示的位数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3-4-1
// 备注: 最大显示65535
//========================================================================
void LCD_Write_Char(u8 x,u8 y,u16 s,u8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write_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write_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write_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write_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write_data(0x30+s%10);                //个位

}
/*1602指令简介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阴影闪烁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Display_1602(yushe_wendu,yushe_yanwu,c,temp)
{
        //显示预设温度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

        //显示预设光照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nwu,3) ;

        //时时温度
        LCD_Write_Char(1,6,c/10,2) ;
        write_data('.');
        LCD_Write_Char(1,9,c%10,1) ;

        //时时光照
        LCD_Write_Char(1,13,temp,3) ;
}

/***********************************************************************************************************
ADC0832相关函数
***********************************************************************************************************/
sbit ADCS         =P1^5; //ADC0832 片选
sbit ADCLK  =P1^2; //ADC0832 时钟
sbit ADDI         =P1^3; //ADC0832 数据输入                /*因为单片机的管脚是双向的,且ADC0832的数据输入输出不同时进行,
sbit ADDO         =P1^3; //ADC0832 数据输出                /*为节省单片机引脚,简化电路所以输入输出连接在同一个引脚上

//========================================================================
// 函数: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应用:                 temp=Adc0832(0);
// 描述: 读取0通道的AD值
// 参数: channel:通道0和通道1选择
// 返回: 选取通道的AD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uchar  Vo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拉低CS端
        ADCLK=0;//拉低CLK端
        ADDO=1;//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return ad data
}

/***********************************************************************************************************
DS18B20相关函数
***********************************************************************************************************/

sbit DQ = P1^0;                                 //ds18b20的数据引脚

/*****延时子程序:该延时主要用于ds18b20延时*****/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
//=====================================================================================
//=====================================================================================

/*****校准温度*****/
u16 check_wendu(void)
{
        u16 c;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1) c=0;
        if(c>=900) c=0;
        return c;
}

/***********************************************************************************************************
按键检测相关函数
***********************************************************************************************************/
//按键
sbit Key1=P1^6;                                 //设置键
sbit Key2=P1^7;                                 //加按键
sbit Key3=P3^2;                                 //减按键

#define KEY_SET                 1                //设置
#define KEY_ADD                        2                //加
#define KEY_MINUS                3                //减

//========================================================================
// 函数: u8 Key_Scan()
// 应用: temp=u8 Key_Scan();
// 描述: 按键扫描并返回按下的键值
// 参数: NONE
// 返回: 按下的键值
// 版本: VER1.0
// 日期: 2015-05-29
// 备注: 该函数带松手检测,按下键返回一次键值后返回0,直至第二次按键按下
//========================================================================
u8 Key_Scan()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key_up&&(Key1==0||Key2==0||Key3==0))
        {
                delay_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1==0)                        return 1;
                else if(Key2==0)return 2;
                else if(Key3==0)return 3;
        }
        else if(Key1==1&&Key2==1&&Key3==1)
                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0)/256;
        TL0 = (65536-1000)%256;     // 50ms         12M

        count++;
        if(count>80)
        {
                count = 0;
                wendu=check_wendu();          //读取温度值
             yanwu=Adc0832(0);                                //读取光照值
                tianranqi=Adc0832(1);                                //读取天然气值
                if((wendu>=(yushe_wendu*10))||(tianranqi>yushe_tianranqi))   //温度大于等于预设温度值时(为什么是大于预设值*10:因为我们要显示的温度是有小数点后一位,是一个3位数,25.9°C时实际读的数是259,所以判断预设值时将预设值*10)
                {
                        speaker=0;                                                //打开蜂鸣器报警
                        Led_Yellow=0;                                        //打开温度报警灯
                }
                else                                                                                //温度值小于预设值时
                {
                        speaker=1;
                        Led_Yellow=1;                                        //关闭报警灯
                }
                                if(yanwu>=yushe_yanwu+20)          //光照值大于等于预设值时
                                {
                                        cg = 0;
                                        c1_k = 1;
                                        c2_k = 0;
                                        delay_ms(50);
                                        c1_k = 0;
                                        c2_k = 0;
                                }
                                if(yanwu<=yushe_yanwu-20)          //光照值大于等于预设值时
                                {
                                        cg = 0;
                                        c1_k = 0;
                                        c2_k = 1;
                                        delay_ms(50);
                                        c1_k = 0;
                                        c2_k = 0;
                                }

        }

}

void main (void)
{
        u8 key;
        cg = 1;
        c1_k = 0;
        c2_k = 0;
        speaker = 1;
        Led_Yellow = 1;

        wendu=check_wendu();                  //初始化时调用温度读取函数 防止开机85°C
        time_init();
        Init1602();                          //调用初始化显示函数
        yanwu=Adc0832(0);                                //读取光照值
        tianranqi=Adc0832(1);                                //读取天然气值
        wendu=check_wendu();          //读取温度值

        while (1)                                                //主循环
        {
                key=Key_Scan();                                        //按键扫描

                if(key==KEY_SET)
                {
                        Mode++;
                }

                switch(Mode)                                                //判断模式的值
                {
                        case 0:                                                                //监控模式
                        {
                                times++;                                           //计数
                                if( times >= 500 )                                //大于500,清零
                                {
                                        times = 0;
                                }
                                if( times <= 300 )                           //小于300,显示光强、温度信息
                                {
                                        if( times == 1 )
                                        {
                                                LCD_Write_String(0,0,"SET T:00   L:000");  //开机界面
                                                LCD_Write_String(1,0,"NOW T:00.0 L:000");
                                        }
                                        Display_1602(yushe_wendu,yushe_yanwu,wendu,yanwu);  //显示预设温度,预设光照,温度值,光照值
                                        break;
                                }
                                else                                                        //大于300,显示天然气信息
                                {
                                        if( times == 301 )
                                        {
                                                LCD_Write_String(0,0,"SET yanwu:00    ");  //开机界面
                                                LCD_Write_String(1,0,"NOW yanwu:00.0  ");
                                        }
                                //        Display_1602(yushe_wendu,yushe_yanwu,wendu,yanwu);  //显示预设温度,预设光照,温度值,光照值
                                    LCD_Write_Char(0,10,yushe_tianranqi,3) ;//显示预设光照
                                        LCD_Write_Char(1,10,tianranqi,3) ;//显示预设光照
                                        write_com( 0x80+0x40+10);
                                        write_data( tianranqi/100+0x30);
                                        write_data( tianranqi%100/10+0x30);
                                        write_data( tianranqi%10+0x30);
                                        write_data( ' ');
                                        break;
                                }
                        }
                        case 1://预设温度模式
                        {
                                SelectPosition(0,5)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阴影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阀值)加1
                                        if(yushe_wendu>=99)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99时
                                        yushe_wendu=99;                                                         //阀值固定为99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温度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wendu<=1)                                        //当温度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wendu=1;                          //固定为1
                                        yushe_wendu--;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温度
                                }
                                break;                                                                                          //执行后跳出switch
                        }
                        case 2:                                //预设光照模式
                        {
                                SelectPosition(0,12)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if(yushe_yanwu>=255)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255时
                                        yushe_yanwu=254;            //阀值固定为254
                                        yushe_yanwu++;                                            //预设光照值(阀值)加1,最大为255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nwu,3) ;//显示预设光照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yanwu<=1)                                        //当光照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yanwu=1;                  //固定为1
                                        yushe_yanwu--;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nwu,3) ;//显示预设光照
                                }
                                break;
                        }
                        case 3:                                //预设天然气设置
                        {
                                if( shezhi_flag == 0 )
                                {
                                        LCD_Write_String(0,0,"SET yanwu:      ");  //界面
                                        LCD_Write_String(1,0,"NOW yanwu:      ");
                                        shezhi_flag = 1;
                                        LCD_Write_Char(0,10,yushe_tianranqi,3) ;//显示天然气设置
                                        LCD_Write_Char(1,10,tianranqi,3) ;//显示预设天然气设置
                                        write_com( 0x80+0x40+10);
                                        write_data( tianranqi/100+0x30);
                                        write_data( tianranqi%100/10+0x30);
                                        write_data( tianranqi%10+0x30);
                                        write_data( ' ');
                                }
                                SelectPosition(0,9) ;                                //指定位置
                               write_com(0x0d);                                                        //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if(key==KEY_ADD)                                                        //加键按下
                                {
                                        if(yushe_tianranqi>=255)        //当阀值加到大于等于255时
                                        yushe_tianranqi=254;            //阀值固定为254
                                        yushe_tianranqi++;                                            //预设天然气设置(阀值)加1,最大为255
                                        LCD_Write_Char(0,10,yushe_tianranqi,3) ;//显示预设天然气设置
                                }
                                if(key==KEY_MINUS)                                                //减键按下
                                {
                                        if(yushe_tianranqi<=1)                                        //当天然气设置上限值减小到1时
                                                yushe_tianranqi=1;                  //固定为1
                                        yushe_tianranqi--;                                                        //预设温度值减一,最小为0
                                        LCD_Write_Char(0,10,yushe_tianranqi,3) ;//显示预设天然气设置
                                }
                                break;
                        }
                        default        :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Mode=0;                        //恢复正常模式
                                shezhi_flag = 0;
                                times = 0;
                                break;
                        }
                }

        }

}

上面3个资料51hei下载地址:
Proteus版本:7.5或者8.8
Keil版本:5

网友A(2020-06-04):
感谢楼主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楼主为什么有两个警告啊

网友C:
楼主,84.5如何消除啊

网友D:
有存储功能吗

网友E:
可以运行吗

网友F(2022-02-23):
楼主,里面的protues文件我打不开,是要最新版的protues才能打开吗,楼主的软件是那个版本的呢

网友G(2022-05-07):
自动窗帘仿真是dsn文件,需要用Proteus7.5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