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无法同时启动T0和T2,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5-23):
AT89S52按手册称,有三个定时器:T0、T1和T2。近日使用AT89S52中,发现当T0启用中断的时候,T2无法运行,而当T2启用中断的时候,T0就无法运行,真的很惑不解。请各位大师指点。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602_4.h>//
unsigned char tex1[]="0123456789ABCDEF";
uchar hour,min,sec;
uchar sss;
uint tcp,tt;

sfr IPH = 0xB7;
sfr T2CON = 0xc8;                   //timer2 control register
sbit TF2  = T2CON^7;
sbit TR2  = T2CON^2;
sbit ET2 = IE^5;
sfr T2MOD = 0xc9;                   //timer2 mode register
sfr RCAP2L = 0xca;
sfr RCA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void jishi()
{
        if(tcp>20)
        {
                tcp=0;
                sss++;
                if(sss>7)
                        sss=0;
        }
        if(tt>10){tt=0;sec++;}
        if(sec>59){sec=0;min++;}
        if(min>59){min=0;hour++;}
        if(hour>23)hour=0;
}

void TimerInit()
{

        TMOD=0x22;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0=0xfd;
        TH0=0xfd;
        TR0=1;                //启动定时器0

        RCAP2H = 0x23;
        RCAP2L = 0x12;
        TH2 = 0xee;
        TL2 = 0x00;
        ET2=1;
        TR2=1;
        EA=1; //打开总中断
}

void showtime()//显示时间
{
        uchar b=0;
        switch(sss%8)
        {
                case 0:
                case 2:
                case 4:
                case 6:
                        b=0;          //显示时间无时钟点
                        break;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b=1;          //显示时间有时钟点
                        break;
                default:break;
        }

        write_LCD_Command(0x80);
        write_LCD_data(tex1[hour/10]);
        write_LCD_data(tex1[hour%10]);
        if(b)write_LCD_data(':');
        else write_LCD_data(' ');

        write_LCD_data(tex1[min/10]);
        write_LCD_data(tex1[min%10]);
        if(b)write_LCD_data(':');
        else write_LCD_data(' ');
        write_LCD_data(tex1[sec/10]);
        write_LCD_data(tex1[sec%10]);
}

void main()
{

        TimerInit();
        init_LCD();
        delayms(2);
    while (1)
        {
                jishi();
                showtime();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入口
{
         tcp++;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定时器2中断入口
{
        TF2=0;
        tt++;
}

674 Bytes, 下载次数: 3

网友A:
虽然理论上定时器定时定时时间从1us~65.536ms,但实际使用时有合理范围问题。楼主T0设置3us,响应中断执行中断任务共需要7us。其它程序根本没有机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理论上定时器定时定时时间从1us~65.536ms,但实际使用时有合理范围问题。楼主T0设置3us,响应中断执行 ...

有道理,我修改一下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