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霍尔传感器的测速程序问题

楼主(2020-05-23):
以下这部分是霍尔传感器测速,想请教大家帮我改成汇编。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m>=10)
        {
                m=0;
                Mileage=Mileage+Velocity*500/36;                 //里程m=速度km/h*1000*5/3.6
                Velocity=count/5;//100ms内的脉冲数
                count=0;
        }
}

网友A:
就用C很清晰,或者把这个嵌入到你的汇编中

网友B:
为什么必须使用汇编语言进行编码? C语言可能更易于修改和审查。

网友C:
可以反汇编一下

网友D:
P4SW=0xff;
             TMOD=0x01;
             TH0 =  0xee;
             TL0 =  0x00;
             EA  =  1;
             ET0 =  1;
                                 PT0=1;
                                 PX0=0;
             PX1=0;
                                 EX0=1;
                                 IT0=0;
             EX1=1;
                                 IT1=1;
             TR0 =  1;

楼主:
引用 网友D:
P4SW=0xff;
             TMOD=0x01;
             TH0 =  0xee;

啥意思啊,大哥解释一下

网友E:
懂debug反汇编叭

网友F(2020-06-23):
嵌入可能可以‘

网友G:
C语言多清晰啊,你这段代码很吃运行速度么?

网友H(2020-12-09):
大哥您这个单片机+霍尔传感器的测速程序可以都分享出来吗,或者您有没有做仿真,小弟最近在做相关的DIY小玩意,谢谢大哥了

网友I:
改成汇编的时候,需要你考虑数据类型。这里就是要考虑定时周期内(100ms)采集的计数值,如果超过了一个字节表达的最大值,就需要考虑用几个单元计算的问题了。这一点尤其要注意。涉及除法和小数了,就更得注意了。
与其手写,还真不如参照Keilc中编译时产生的汇编代码。
使keilc编译产生汇编代码的选项,在target的Option页中Listing选项Tab中有一个“Assembly Code”,勾选后,确定、关闭这个设置页,重新编译工程。然后在这个工程所在的目录下,用文本编辑器打开扩展名为LST的文件,你会看到keilc为你生成的整个工程的汇编代码。有和C语言代码行号对应的说明,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