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奇葩问题

楼主:
stc8a8k单片机做了DS1302时钟,第1天校正了时间,48小时以后对比一下时间误差在1秒钟算正常吧,第3天发现时间一下子跑快了2分钟,这个怎么跑那么多了,真想不明白,如果不正常的话第一天那么准,48小时也是差几秒,72小时以后就不知不觉就差出几分钟了。

网友A(2020-05-23):
晶振不好那不奇怪

网友B:
手是不是摸晶体了?

网友C:
DS1302这东西很容易受干扰,我曾见识过爱雷电的干扰,时间乱套了。不过你这现象,我觉得楼上的两位网友的观点有道理,值得支持!

网友D:
晶振质量不行,受到干扰了

网友E:
虽然我不会,但是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网友F:
晶振有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匹配电容的大小也有关系,已12PF

网友F:
晶振有一方面的原因,其次还受匹配电容大小的影响,一般不加电容,时钟会变快,加电容会相对变慢。以实际情况改变电容大小,快了就增大电容值,慢了就减小电容值。一般在6-12PF范围内。DS1302的准确度,很折磨人,我之前做了一个运行了两三年,误差都在1分钟之内。但是用同样的与原理图以及程序,在另外一块板子上,一个月就有1分钟的误差。真的不好调,有时会遇到一个特别准。简易改用DS3231,就是有点贵。我自己测试了5块DS3231,一两个周了,它们之间的的误差很小,小于1秒,与实时时间的误差,会随着DS3231的自我调整功能变化,效果比1302好多了

网友G:
找到问题了,我电源是一个摩托车12V电瓶,充电器是一个自激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感觉不稳定,干扰很大吧,充电的时候时间就跑得稍微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