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VS1053B的MP3设计与制作 附源程序

楼主:
stm32_MP3学习笔记
一、整体介绍
话不多说,先看看整体原理图: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整体上,其实也就四个部分:
(1)    STM32主控部分;
(2)    VS1053B音频解码部分;
(3)    按键控制部分;
(4)    OLED显示部分;
上电,通过一系列的测试和检测后,进入音乐播放界面,如图:
第一排显示的是我的标签,
第二行,显示的是当前播放歌曲的索引、总歌曲数目以及当前声音大小,
第三行,显示的是当前歌曲的播放进度以及位率,
第四行,显示的是当前歌曲名(因为没有取字库,所以我就把他翻译成了英文,肯定是不准确的,主要目的只是提示自己)。
此外,通过按键,可以对播放歌曲进行切换和音量的控制。
下面我们来分别看看这四个部分:
二、模块介绍
1.     stm32主控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内部Flash有512K,100pin的外部引脚,属于大容量芯片,足够我们diy。对于本设计,stm32这一块用到的知识点有:SDIO驱动SD卡,SPI驱动VS1053B芯片,IIC驱动OLED;对于程序,用的是stm32标准库,小伙伴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决定是否需要补一下相关方面的知识。
主控就不再多做介绍了,因为太常见了,这里只是提一下。
2.     VS1053B音频解码
这一部分的原理图如图:

VS1053B,是一款功能比较强大的音频解码芯片,该芯片可以实现对MP3/OGG/WMA/FLAC/WAV/AAC/MIDI等音频格式的解码,同时还可以支持ADPCM/OGG等格式的编码,经过我的测试,建议大家用最常用的.MP3 格式的音乐文件;
具体的介绍,请看资料里面的资料手册,那里说的很清楚,我再多说,显得就很尴尬了。
3.     按键
这个常见到不能再常见了,因为需要按键对歌曲进行切换和音量大小的控制,所以,这里只是简单的把他列出来而已。
4.     OLED显示
OLED只是用来显示提示的作用,这里我们用的是0.96寸4pin的IIC驱动的OLED,也是非常常见的玩意儿,不清楚使用的,可以看看相关的资料。
三、程序代码:
main.c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key.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vs10xx.h"
#include "mp3player.h"
#include "exfuns.h"
//通过串口打印SD卡相关信息
void show_sdcard_info(void)
{
         switch(SDCardInfo.CardType)
         {
                  case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1_1:printf("Card Type:SDSCV1.1\r\n");break;
                  caseSDIO_STD_CAPACITY_SD_CARD_V2_0:printf("Card Type:SDSCV2.0\r\n");break;
                  caseSDIO_HIGH_CAPACITY_SD_CARD:printf("Card Type:SDHC V2.0\r\n");break;
                  caseSDIO_MULTIMEDIA_CARD:printf("Card Type:MMC Card\r\n");break;
         }
      printf("Card ManufacturerID:%d\r\n",SDCardInfo.SD_cid.ManufacturerID);    //制造商ID
        printf("CardRCA:%d\r\n",SDCardInfo.RCA);                 //卡相对地址
         printf("CardCapacity:%d MB\r\n",(u32)(SDCardInfo.CardCapacity>>20));        //显示容量
        printf("CardBlockSize:%d\r\n\r\n",SDCardInfo.CardBlockSize);                          //显示块大小
}
int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VS_Init();                         //初始化VS1053
         delay_ms(1000);   //适当延时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Refresh();
         delay_ms(1000);   //适当延时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while(SD_Init())//检测不到SD卡
         {
                  OLED_ShowString(0,0,"SD_ERROR!!",16);    //错误提示信息闪烁
                  delay_ms(200);
                  OLED_ShowString(0,0,"          ",16);
                  delay_ms(200);
                  LED1=!LED1;//DS1闪烁
         }
         show_sdcard_info();       //打印SD卡相关信息
         //检测SD卡成功
         OLED_ShowString(0,0,"SD_OK      ",16);
         delay_ms(1000);
         OLED_ShowString(0,0,"LHSMD- MP3",16);
         while(1)
         {
                  LED1=0;
                  OLED_ShowString(0,16,"storagetest",16);
                  printf("RamTest:0X%04X\r\n",VS_Ram_Test());//打印RAM测试结果
                  OLED_ShowString(0,16,"sintest    ",16);
                  VS_Sine_Test();   //正弦波测试
                  delay_ms(1000);
                  LED1=1;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  LHSMD - MP3",16);
                  mp3_play();  //放歌操作
         }
}
mp3player.c文件:
#include "mp3player.h"
#include "vs10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tex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f.h"
#include "fla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oled.h"
//显示曲目索引
//index:当前索引
//total:总文件数
void mp3_index_show(u16 index,u16 total)
{
         //显示当前曲目的索引,及总曲目数
         OLED_ShowNum(0,16,index,3,16);
         OLED_ShowString(24,16,"/",16);
         OLED_ShowNum(32,16,total,3,16);
}
//显示当前音量
void mp3_vol_show(u8 vol)
{
         OLED_ShowString(64,16,"VOL:",16);
         OLED_ShowNum(105,16,vol,2,16);       //显示音量
}
u8 time_buf[16];
u16 f_kbps=0;//歌曲文件位率
//显示播放时间,比特率 信息
//lenth:歌曲总长度
void mp3_msg_show(u32 lenth)
{
         staticu16 playtime=0;//播放时间标记
        u16 time=0;// 时间变量
         u16sec=0;// 时间变量
         u16temp=0;
         if(f_kbps==0xffff)//未更新过
         {
                  playtime=0;
                  f_kbps=VS_Get_HeadInfo();     //获得比特率
         }
         time=VS_Get_DecodeTime();//得到解码时间
         if(playtime==0)playtime=time;
         elseif((time!=playtime)&&(time!=0))//1s时间到,更新显示数据
         {
                  playtime=time;//更新时间
                  temp=VS_Get_HeadInfo();//获得比特率
                  if(temp!=f_kbps)
                  {
                          f_kbps=temp;//更新KBPS
                  }
                  if(f_kbps)sec=(lenth/f_kbps)/125;//得到秒钟数(文件长度(字节)/(1000/8)/比特率=持续秒钟数
                  elsesec=0;//非法位率
                  //显示播放时间
                  sprintf((char*)time_buf,"%02d:%02d/%02d:%02d%003d",time/60,time%60,sec/60,sec%60,f_kbps);
                  OLED_ShowString(0,32,time_buf,16);
                  LED1=!LED1;            //DS0翻转
         }
}
//得到path路径下,目标文件的总个数
//path:路径
//返回值:总有效文件数
u16 mp3_get_tnum(u8 *path)
{
         u8res;
         u16rval=0;
        DIR tdir;                  //临时目录
         FILINFOtfileinfo;    //临时文件信息
         u8*fn;
   res=f_opendir(&tdir,(const TCHAR*)path); //打开目录
      tfileinfo.lfsize=_MAX_LFN*2+1;                                                //长文件名最大长度
         tfileinfo.lfname=mymalloc(SRAMIN,tfileinfo.lfsize);   //为长文件缓存区分配内存
         if(res==FR_OK&&tfileinfo.lfname!=NULL)
         {
                  while(1)//查询总的有效文件数
                  {
                res=f_readdir(&tdir,&tfileinfo);                       //读取目录下的一个文件
                if(res!=FR_OK||tfileinfo.fname[0]==0)break;      //错误了/到末尾了,退出
                    fn=(u8*)(*tfileinfo.lfname?tfileinfo.lfname:tfileinfo.fname);
                          res=f_typetell(fn);
                          if((res&0XF0)==0X40)//取高四位,看看是不是音乐文件
                          {
                                   rval++;//有效文件数增加1
                          }
                  }
         }
         myfree(SRAMIN,tfileinfo.lfname);
         returnrval;
}
//播放音乐
void mp3_play(void)
{
         u8res;
        DIR mp3dir;                     //目录
         FILINFOmp3fileinfo;//文件信息
         u8*fn;                           //长文件名
         u8*pname;                      //带路径的文件名
         u16totmp3num;            //音乐文件总数
         u16curindex;           //图片当前索引
         u8key;                               //键值
        u16 temp;
         u16*mp3indextbl; //音乐索引表
        while(f_opendir(&mp3dir,"0:/music"))//打开图片文件夹
        {
                  OLED_ShowString(0,32,"musicfile ERR!",16);
delay_ms(200);
                  OLED_ShowString(0,32,"               ",16);
                  delay_ms(200);
         }
         totmp3num=mp3_get_tnum("0:/music");//得到总有效文件数
      while(totmp3num==NULL)//音乐文件总数为0
        {
                  OLED_ShowString(0,32,"nomusic file  ",16); //没有音乐文件提示
                  delay_ms(200);
         }
      mp3fileinfo.lfsize=_MAX_LFN*2+1;                                                  //长文件名最大长度
         mp3fileinfo.lfname=mymalloc(SRAMIN,mp3fileinfo.lfsize);       //为长文件缓存区分配内存
        pname=mymalloc(SRAMIN,mp3fileinfo.lfsize);    //为带路径的文件名分配内存
        mp3indextbl=mymalloc(SRAMIN,2*totmp3num);        //申请2*totmp3num个字节的内存,用于存放音乐文件索引
        while(mp3fileinfo.lfname==NULL||pname==NULL||mp3indextbl==NULL)//内存分配出错
        {
                  OLED_ShowString(0,32,"storageERR    ",16);
                  delay_ms(200);
         }
         VS_HD_Reset();    //VS1053硬复位
         VS_Soft_Reset();  //VS1053软复位
         vsset.mvol=200;                                                 //默认设置音量为200.
         mp3_vol_show((vsset.mvol-100)/5);    //音量限制在:100~250,显示的时候,按照公式(vol-100)/5,显示,也就是0~30
         //记录索引
   res=f_opendir(&mp3dir,"0:/music"); //打开目录
         if(res==FR_OK)
         {
                  curindex=0;//当前索引为0
                  while(1)//全部查询一遍
                  {
                          temp=mp3dir.index;                                                                     //记录当前index
                res=f_readdir(&mp3dir,&mp3fileinfo);                  //读取目录下的一个文件
                if(res!=FR_OK||mp3fileinfo.fname[0]==0)break;        //错误了/到末尾了,退出
                    fn=(u8*)(*mp3fileinfo.lfname?mp3fileinfo.lfname:mp3fileinfo.fname);
                          res=f_typetell(fn);
                          if((res&0XF0)==0X40)//取高四位,看看是不是音乐文件
                          {
                                   mp3indextbl[curindex]=temp;//记录索引
                                   curindex++;
                          }
                  }
         }
     curindex=0;                                                                                             //从0开始显示
     res=f_opendir(&mp3dir,(constTCHAR*)"0:/music");  //打开目录
         while(res==FR_OK)//打开成功
         {
                  dir_sdi(&mp3dir,mp3indextbl[curindex]);                       //改变当前目录索引
       res=f_readdir(&mp3dir,&mp3fileinfo);                  //读取目录下的一个文件
       if(res!=FR_OK||mp3fileinfo.fname[0]==0)break;        //错误了/到末尾了,退出
           fn=(u8*)(*mp3fileinfo.lfname?mp3fileinfo.lfname:mp3fileinfo.fname);
                  strcpy((char*)pname,"0:/music/");                                  //复制路径(目录)
                  strcat((char*)pname,(constchar*)fn);                          //将文件名接在后面
                OLED_ShowString(0,48,"                ",16);     //清楚之前的显示
                  OLED_ShowString(0,48,fn,16);                                //显示歌曲名字
                  mp3_index_show(curindex+1,totmp3num);
                  key=mp3_play_song(pname);                                                //播放这个MP3
                  if(key==2)                 //上一曲
                  {
                          if(curindex)curindex--;
                          elsecurindex=totmp3num-1;
                }else if(key<=1)//下一曲
                  {
                          curindex++;
                          if(curindex>=totmp3num)curindex=0;//到末尾的时候,自动从头开始
                }else break;     //产生了错误
         }
         myfree(SRAMIN,mp3fileinfo.lfname);  //释放内存
         myfree(SRAMIN,pname);                                 //释放内存
         myfree(SRAMIN,mp3indextbl);                       //释放内存
}
//播放一曲指定的歌曲
//返回值:0,正常播放完成
//              1,下一曲
//      2,上一曲
//      0XFF,出现错误了
u8 mp3_play_song(u8 *pname)
{
        FIL* fmp3;
   u16 br;
         u8res,rval;
         u8*databuf;
         u16i=0;
         u8key;

         rval=0;
         fmp3=(FIL*)mymalloc(SRAMIN,sizeof(FIL));//申请内存
         databuf=(u8*)mymalloc(SRAMIN,4096);               //开辟4096字节的内存区域
         if(databuf==NULL||fmp3==NULL)rval=0XFF;//内存申请失败.
         if(rval==0)
         {
               VS_Restart_Play();                                           //重启播放
                  VS_Set_All();                                              //设置音量等信息
                  VS_Reset_DecodeTime();                                          //复位解码时间
                  res=f_typetell(pname);                                   //得到文件后缀
                  if(res==0x4c)//如果是flac,加载patch
                  {
                          VS_Load_Patch((u16*)vs1053b_patch,VS1053B_PATCHLEN);
                  }
                  res=f_open(fmp3,(constTCHAR*)pname,FA_READ);//打开文件
                if(res==0)//打开成功.
                  {
                          VS_SPI_SpeedHigh();      //高速
                          while(rval==0)
                          {
                                   res=f_read(fmp3,databuf,4096,(UINT*)&br);//读出4096个字节
                                   i=0;
                                   do//主播放循环
                              {
                                            if(VS_Send_MusicData(databuf+i)==0)//给VS10XX发送音频数据
                                            {
                                                     i+=32;
                                            }else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
                                                             caseKEY1_PRES:
                                                                      rval=1;              //下一曲
                                                                      break;
                                                             caseKEY3_PRES:
                                                                      rval=2;              //上一曲
                                                                      break;
                                                             caseKEY2_PRES:    //音量增加
                                                                      if(vsset.mvol<250)
                                                                      {
                                                                               vsset.mvol+=5;
                                                                              VS_Set_Vol(vsset.mvol);
                                                                      }elsevsset.mvol=250;
                                                                      mp3_vol_show((vsset.mvol-100)/5);//音量限制在:100~250,显示的时候,按照公式(vol-100)/5,显示,也就是0~30
                                                                      break;
                                                             caseKEY4_PRES:    //音量减
                                                                      if(vsset.mvol>100)
                                                                      {
                                                                               vsset.mvol-=5;
                                                                              VS_Set_Vol(vsset.mvol);
                                                                       }else vsset.mvol=100;
                                                                      mp3_vol_show((vsset.mvol-100)/5);    //音量限制在:100~250,显示的时候,按照公式(vol-100)/5,显示,也就是0~30
                                                                      break;
                                                     }
                                                     mp3_msg_show(fmp3->fsize);//显示信息
                                            }
                                   }while(i<4096);//循环发送4096个字节
                                   if(br!=4096||res!=0)
                                   {
                                            rval=0;
                                            break;//读完了.
                                   }
                          }
                          f_close(fmp3);
                  }elserval=0XFF;//出现错误
         }
         myfree(SRAMIN,databuf);
         myfree(SRAMIN,fmp3);
         returnrval;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0-05-23):
实物图如下:

网友A:
有需要实物的,可以联系我,QQ:3012772245

网友B(2020-11-03):
感谢楼主的例子!一直想用这颗芯片都没用上,希望尽快能上手。

网友C(2022-12-25):
为什么我测试可以读卡读不到文件夹    sd卡也创建了music文件夹和音乐文件

网友D(2023-12-05):
VS1053B现在停产没?

网友E(2024-03-24):
求仿真文件

网友E:
求仿真文件,原理图,实物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