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你们认为我这个焊锡包PCB铜皮能最大通过多少A电流?

楼主(2020-05-23):
焊锡厚度1.2mm(焊锡里面包了一条0.5mm的铜线),线的宽度5.5mm。我个人感觉带15A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是感觉不知道你们觉得呢?
单选投票, 共有 78 人参与投票
5.13% (4)
15.38% (12)
70.51% (55)
7.69% (6)
0.00% (0)
1.28% (1)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焊锡厚度1.2mm

焊锡厚度1.2mm

线宽5.5mm

线宽5.5mm

网友A:
15A没问题,如果焊锡是无铅的,能更高一点。

网友B:
15A长期连续工作也没问题,不连续短时工作50A也没问题,电焊机标称200A电流的也敢这样做。

网友C:
1平方铜线长期过电流5A,间歇工作10A,几分钟临时工作电流15A。根据长方形截面积计算达到6.6平方了,理论上通过电流能力30A,但是考虑锡的导电系数和耐高温性能差,20A电流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考虑到耐温性,15-20A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E:
考虑温度环境

网友F:
15-20正常情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5.5厚的走线,15A没有问题,主要考虑散热,板子走线最好加锡膏。固定的地方避开温度高器件。

网友H:
感觉20A连续工作没有问题,不论10A、15A,正面的元件发热可能影响锡,如继电器触点发热。

网友I:
不建议用这么大的电流,电路长期工作稳定性来说建议10A以内的电流。当然你用15-20A建议你实际测试一下温度看看,再来决定用合适的电流来保证产品的稳定性能

网友J:
这得看温度吗

网友K:
15a应该差不多可以

网友L:
如果厚度没有特别限制,觉得埋入2.5平方的铜线更好。#^_^#

网友M:
20A没问题

网友N:
一般情况下,15A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O:
15-20应该都可以

网友P:
15A没问题,

网友Q:
15-20A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R:
电流过大可能会损坏器件。

网友S:
20A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T:
15A比较稳定

网友U:
能走多少A电流要考虑散热和温升,有风扇吹着30A问题都不大,具体取多少电流合理要做实验。

网友V:
15A正常情况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W:
15A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高一点也没事

网友X:
15A应该没问题

网友Y:
20A应该可以, 考虑温度环境, 15A应该没问题

网友Z:
15A正常工况是没有问题的,除非是特殊恶劣工况,需要另外讨论

网友AA:
自然冷却 15A应该没问题  但注意不要密闭空间使用

网友AB:
15A应该可以,看焊锡是半圆柱形,实际铜柱面积应该3-4平方毫米,大于15A不好说

网友AC:
10A没问题

网友AD:
15-20没问题

网友AE:
十几二十A没得问题

网友AF:
15A可以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Q:
15-20A应该没有问题

看你的要求了,造成的电压降在你设计的范围内,就能用。对压降要求不高,过15a电流没问题。

网友AH:
15A没啥问题吧

网友AI:
考虑到功率,散热,15A保险一点。

网友AJ:
这要看你允许的温升是多少,5mm线宽厚2oz,温升20度。可以过15A

网友AK:
15A应该可以

网友AL(2020-07-13):
20,30A都 没事,可以埋铜线进进去的

网友AM:
15A没问题

网友AN:
正常情况下,我觉得15a因该没问题

网友AO:
15-20差不多可以的

网友AP(2020-09-18):
15-20A 应该可以,但是电流过大 温度也会升高,如果长期工作的话,不建议电流过大

网友AQ:
刚启动时候超高的瞬间电流,这会不会造成打火现象

网友AR:
5.5走15A一点问题没有,放心吧。再大一点都没问题。

网友Y:
15-20A应该可以

网友AM:
15-20A问题不大,可以试试长时间老化看看板子有没有发热

网友AS:
15-20A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