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看下单片机程序的问题,在实物中小车不动

楼主(2020-05-23):
<避障小车的问题,在实物中小车不动
#include<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lcd.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超声波**I/O口******************/
sbit Trig = P2^3;                     //超声波测距模块Trig
sbit Echo = P2^4;                                          //超声波测距模块Echo
/*****************蜂鸣器******************/
sbit beep = P2^7;                                          //蜂鸣器
/*****************舵机******************/
sbit SG_PWM = P3^7;                                          //舵机
/****************电机驱动**IO口******************/
/*使能端*/
sbit ENA = P2^5;                //左下电机pwm信号端
sbit ENB = P2^6;                //右下电机pwm信号端
sbit ENC = P3^0;                //左上电机pwm信号端
sbit END = P3^1;                //右上电机pwm信号端
/*电机口*/
sbit IN1 = P1^0;
sbit IN2 = P1^1;
sbit IN3 = P1^2;
sbit IN4 = P1^3;
sbit IN5 = P1^4;
sbit IN6 = P1^5;
sbit IN7 = P1^6;
sbit IN8 = P1^7;
/***************定义全局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char table[]="Distance:";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3] = {'0','1','2','3','4','5','6','7','8','9','.','-','M',};
       unsigned int  time=0;                        //用于存放定时器时间的值
       unsigned long S=0;                                //用于存放距离的值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int timer=10000;                         //延时基准变量
       bit      flag =0;                                //超声波超出量程溢出标志位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 0,0,0,0,};          //用于存放距离的值0.1mm、mm、cm和m的值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1 = 0;        //左下电机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1 =0;               //右下电机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2 = 0;               //左上电机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2 = 0;           //右下电机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1 = 0;       //左下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1 =0;       //右下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2 = 0;           //左上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2 = 0;           //右下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count=0;                       //0.2ms次数标识
       unsigned char PWM_count=5;                   //舵机归中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void Delay1ms(uint j)
{
    uchar k;
        while(j--)
        {
           for(k = 120; k > 0; k--);
        }
}
/******************************************************************************
* 函 数 名         : feng
* 函数功能                   : 报警函数
*******************************************************************************/
void feng()
{
        if(S<=40)
          {
            beep=~beep;
            Delay1ms(50);
          }
        else
                beep=1;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计算距离
void Conut(void)
        {
         TH0=0;
         TL0=0;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45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10, 0, ASCII[11]);
          DisplayOneChar(11, 0,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12, 0, ASCII[11]);
          DisplayOneChar(13, 0, ASCII[11]);
          DisplayOneChar(14, 0,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10, 0,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1, 0,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12, 0,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3, 0,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4, 0, ASCII[12]);        //显示M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run(void)                                                //前进
{
          push_val_left1 = 10;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1 = 10;
          push_val_left2 = 10;
          push_val_right2 = 10;
          IN1 = 1;
          IN2 = 0;
          IN3 = 1;
          IN4 = 0;
          IN5 = 1;
          IN6 = 0;
          IN7 = 1;
          IN8 = 0;
}
void backrun(void)                                                //后退
{
          push_val_left1 = 8;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1 = 8;
          push_val_left2 = 8;
          push_val_right2 = 8;
          IN1 = 0;
          IN2 = 1;
          IN3 = 0;
          IN4 = 1;
          IN5 = 0;
          IN6 = 1;
          IN7 = 0;
          IN8 = 1;
}
void leftrun(void)                                                //左转
{
          push_val_left1 =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1 = 7;
          push_val_left2 = 7;
          push_val_right2 = 7;
          IN1 = 0;
          IN2 = 0;
          IN3 = 1;
          IN4 = 0;
          IN5 = 0;
          IN6 = 0;
          IN7 = 1;
          IN8 = 0;
}
void rightrun(void)                                                //右转
{
          push_val_left1 = 7;                       //PWM 调节参数1-20   1为最慢,2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1 = 7;
          push_val_left2 = 7;
          push_val_right2 = 7;
          IN1 = 1;
          IN2 = 0;
          IN3 = 0;
          IN4 = 0;
          IN5 = 1;
          IN6 = 0;
          IN7 = 0;
          IN8 = 0;
}
void stop(void)                                                //停止
{
          IN1 = 0;
          IN2 = 0;
          IN3 = 0;
          IN4 = 0;
          IN5 = 0;
          IN6 = 0;
          IN7 = 0;
          IN8 = 0;
}
//pwm控制电机速度
void pwm_out_left1_moto(void)                                   //左下电机
{
   if(pwm_val_left1<=push_val_left1)
               ENA=1;
   else
                  ENA=0;
   if(pwm_val_left1>=20)
                 pwm_val_left1=0;
   else
                  ENA=0;
}
void pwm_out_right1_moto(void)                                   //右下电机
{
   if(pwm_val_right1<=push_val_right1)
               ENB=1;
   else
                  ENB=0;
   if(pwm_val_right1>=20)
                 pwm_val_right1=0;
   else
                  ENB=0;
}
void pwm_out_left2_moto(void)                                   //左上电机
{
   if(pwm_val_left2<=push_val_left2)
               ENC=1;
   else
                  ENC=0;
   if(pwm_val_left2>=20)
                 pwm_val_left2=0;
   else
                  ENC=0;
}
void pwm_out_right2_moto(void)                                   //右上电机
{
   if(pwm_val_right2<=push_val_right2)
               END=1;
   else
                  END=0;
   if(pwm_val_right2>=20)
                 pwm_val_right2=0;
   else
                  END=0;
}
void timer1 () interrupt 3                           //中断产生pwm信号
{
  TH1=0xFC;
  TL1=0x18;                                         //1ms延时
  pwm_val_left1++;
  pwm_val_right1++;
  pwm_val_left2++;
  pwm_val_right2++;

  pwm_out_left1_moto();
  pwm_out_right1_moto();
  pwm_out_left2_moto();
  pwm_out_right2_moto();
}
//舵机控制方向函数
void COMM(void)
{
          count=1;                                                        //舵机向左转90度
          Delay1ms(1000);                                        //延时1000ms让舵机转到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
          Conut();
          S2=S;                                                                        //得到左边距离

          count=9;                                                        //舵机右转
          Delay1ms(1000);                                            //延时1000ms让舵机转到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
          Conut();
          S3=S;                                                                        //得到右边距离

          count=5;                                                        //舵机归中
          Delay1ms(1000);                                            //延时1000ms让舵机转到位置
          StartModule();                                                //启动测距
          Conut();
          S1=S;                                                                        //得到中间距离

          if((S2<10)||(S3<10))                                        //只要左右各有距离小于10CM小车后退
          {
                   backrun();
                 Delay1ms(1000);
          }

          if(S2>S3)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右转
          {
                   rightrun();
                 Delay1ms(1000);
          }
          else                                                                         //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大 左转
          {
                   leftrun();
                 Delay1ms(1000);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0;
        TH2=(65536-200)>>8;
        TL2=(65536-200);
        count=count+1;

        if(count >100)
        {

                count = 0;
        }
        if(count<=compare)
        {
        SG_PWM=1;
        }
    else
    {
            SG_PWM=0;
    }                          //次数始终保持为40即保持周期为20ms
}
/***************初始化定时器************/
void init_T0()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
void init_T1()
{
     TMOD=0x11;                   //设T1为方式1,GATE=1;
         TH1=0xFC;
         TL1=0x18;          //1ms延时
         ET1=1;             //允许T1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TR1=1;                        //t1开启及时
}
void init_T2()
{

     T2CON=0;
         TH2=0xfe;
         TL2=0x0c;          //0.5ms
         ET2=1;             //允许T1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TR2=1;                           //t2开启及时
}
void main()
{
         init_T0();
         init_T1();
         init_T2();

         LcdInit();
         LcdShowStr(0,0,table);
         Delay1ms(5);
         count=5;
         while(1)
         {
         StartModule();
                 Conut();
                 feng();
                    if(S<=10)
                {
                          stop();
                          COMM();
                }
                 else
                {
                        ru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