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如何提取一段字符串中我们想要的数值?

楼主(2020-05-24):
['d:\\\\test\\\\eol_testerAN0.py', '192.168.96.32', 'snap', 'qwertyui', '1818cc', 'DIM10-087-06']

网友:
Logged In
Gateway Setup Successful

Address:  1818cc
Antenna Selection start
Dim Tests start
Max Dimming Level: 9.54
Link Quality Tests start
Test                      Value     Result
------------------------  --------  --------
Network Update            Complete  Pass
Antenna Selection         internal  Pass
Census                    Complete  Pass
Dim to 100.0% [9.0,11.0]  9.57      Pass
Dim to  50.0% [4.0,6.0]   5.0       Pass
Dim to 100.0% [9.0,11.0]  9.83      Pass
Dim to   0.0% [-1.0,1.0]  0.0       Pass
Link Quality Test 1       36.0      Pass
Link Quality Test 2       30.0      Pass

Result:  1818cc  PASS

Summary Results
Address    Result
---------  --------
1818cc     Pass

Total test time = 13 seconds

LABVIEW如何使用匹配模式或者正则表达式提取红色标记的测试数值,该值和后面的结果(Pass和Fail)都是变动的,所以无法基于关键字符串来搜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