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想问问大佬们在这个程序里UartProcess跟iccardcode两个方法的作用

楼主(2020-05-24):
萌新想问问大佬们在这个程序里UartProcess跟iccardcode两个方法的作用: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sbit BEEP=P1^0        ;
//sbit KEY=P1^2        ;
sbit KEY1=P1^4;//撤销按键
sbit LED=P1^1;
#define SET_BEEP  BEEP = 0
#define CLR_BEEP         BEEP = 1
signed long  dat=0;
unsigned char dat1=0,ii=0,iii=0,ii1=0,tt1=0;//ii充值消费标志;iii出入库标志;tt1电机控制
char string[]="              ";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code data2[4]  = {0x12,0,0,0};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unsigned char idata MLastSelectedSnr[4];
unsigned char idata RevBuffer[30];
//unsigned char data SerBuffer[20];
bit CmdValid;
signed long xiaofei=0;
signed long chongzhi=5000;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_NUM[]={'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code  Yan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原始密码
unsigned char code  XiugaiYunKey[1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07,0x80,0x69,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修改后的密码
unsigned char code  Now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E}; //xianzia 密码
unsigned char code  XiugaiNowKey[1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7,0x80,0x69,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idata Read_Data[16]={0x00};

//unsigned char idata RevBuffer[30];
//unsigned char idata MLastSelectedSnr[4];
unsigned char data OperationCard;

uchar data bWarn,bPass,ttt=0,tt=0;//tt键盘功能标志

#define        REGCARD                        0xa1
#define        CONSUME                        0xa2
#define READCARD                0xa3
#define ADDMONEY                0xa4
#define CHEXIAO                  0xa5
void STC_send_bluetooth(unsigned char a)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
        TI=0;
        SBUF=a;
        while(TI==0);
        TI=0;
}
void KeyScan(void)
{

        char string[]="           ";
        if(ttt==0)
        {
                if(KEY1 == 0)//撤销
                {
                                delay_10ms(1);
                                if(KEY1 == 0 )
                                {
        OperationCard=CHEXIAO;
          tt=4;}
    }
                if(REGCARDBTN == 0)//注册
                {
                                delay_10ms(1);
                                if(REGCARDBTN == 0 )
                                                OperationCard = REGCARD;
                                tt=3;
                }
                if(CONSUMEBTN == 0)//消费
                {
                                delay_10ms(1);
                                if(CONSUMEBTN == 0 )
                                                OperationCard = CONSUME;        tt=1;
                }
                if(ADDMONEYBTN == 0)//充值
                {
                                delay_10ms(1);
                                if(ADDMONEYBTN == 0 )
                                                OperationCard = ADDMONEY;        tt=2;
                }
//                if(READCARDBTN == 0)//读卡信息
//                {
//                                delay_10ms(1);
//                                if(READCARDBTN == 0 )
//                                                OperationCard = READCARD;        tt=4;
//                }
        }
}

void Warn(void)
{
  uchar data ii;
  for(ii=0;ii<3;ii++)
  {
    SET_BEEP;//ShortBeep();如果是有源蜂鸣器就一句SET_BEEP就ok了
    delay_10ms(5);
    CLR_BEEP;
    delay_10ms(5);
  }
}
void WaitCardOff(void)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TagType[2];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 TagType);
                                if(status)
                                {
                                        return;
                                }
                        }
                }
         //delay_10ms(5);
        }
}
void Pass(void)
{
  SET_BEEP;//LongBeep();如果是有源蜂鸣器就一句SET_BEEP就ok了
  delay_10ms(30);
  CLR_BEEP;
}
void Ctrl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 Write_Consume_Data[16];

                signed long money_value;
          float f_money_value;
          unsigned char ii;
          char status;

          status=PcdRequest(PICC_REQIDL,&RevBuffer[0]);//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if(status!=MI_OK)
                          return;

                for(ii=0;ii<2;ii++)
                {
                                string[2*ii]   = ASCII_NUM[(RevBuffer[ii]>>4)&0x0f];
                                string[2*ii+1] = ASCII_NUM[RevBuffer[ii]&0x0f];

                }
                string[4] = '\0';
          // LCD_PutString(0,1,"类型: IC卡         ");
                LCD_PutString(0,2,"停车卡: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3,1,string);//LCD显示卡类型

                status=PcdAnticoll(&RevBuffer[2]);//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

                if(status!=MI_OK)
              return;

          memcpy(MLastSelectedSnr,&RevBuffer[2],4);//4字节序列号 放到MLastSelectedSnr
                for(ii=0;ii<4;ii++)
                {
                                string[2*ii]   = ASCII_NUM[(MLastSelectedSnr[ii]>>4)&0x0f];
                                string[2*ii+1] = ASCII_NUM[MLastSelectedSnr[ii]&0x0f];
                }
                string[9] = '\0';
                LCD_PutString(3,2,string);// LCD显示序列号

          status=PcdSelect(MLastSelectedSnr);//选卡

          if(status!=MI_OK)
                    return;

                        if(OperationCard==REGCARD)//注册
                        {
                    while(1)
                                {

                                LCD_PutString(0,1,"类型: IC卡      ");
                                status=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7,Yankey,MLastSelectedSnr);//
                    //DelayNS(1);
                    if(status!=MI_OK)
                    {                    LCD_PutString(0,3,"    已注册:    "); LCD_PutString(0,4,"             ");Warn();  WaitCardOff(); break; }
                    status=PcdWrite(7,XiugaiYunKey);

                                if(status!=MI_OK)
                    {
                             // bWarn=1;
                              break;
                    }

                    for(ii=0;ii<16;ii++)
                    {
                              Write_Consume_Data[ii]=0xaa;//Write_First_Data
                    }
                                memset( Write_Consume_Data, 0, sizeof(Write_Consume_Data) );//Write_First_Data         Write_First_Data
                                money_value = 0000;
                                memcpy( Write_Consume_Data, ( uchar * )&money_value, 4 );        //Write_First_Data

                                status=PcdWrite(4,&Write_Consume_Data[0]);//Write_First_Data

                    if(status!=MI_OK)
                    {
                              bWarn=1;
                      break;
                    }
                                LCD_PutString(0,3,"注册: 成功      ");
                                LCD_PutString(0,4,"                ");
                      Pass();
                    PcdHalt();
                        }
                }
                if(OperationCard==CHEXIAO)//撤销
          {
                    while(1)
                                {
                                LCD_PutString(0,1,"类型: IC卡      ");
                        //status=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7,LastKeyB,MLastSelectedSnr);//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7,NewKeyA, MLastSelectedSnr);//验证卡片密码(原始的密码)FE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7,Nowkey,MLastSelectedSnr);
                    if(status!=MI_OK)
                    {                    LCD_PutString(0,4,"    已撤销:    "); Warn();  WaitCardOff(); break; }
                    status=PcdWrite(7,XiugaiNowKey);

                                if(status!=MI_OK)
                    {
                             // bWarn=1;
                              break;
                    }

                    for(ii=0;ii<16;ii++)
                    {
                              Write_Consume_Data[ii]=0xaa;//Write_First_Data
                    }
                                memset( Write_Consume_Data, 0, sizeof(Write_Consume_Data) );//Write_First_Data         Write_First_Data
                                money_value = 0000;
                                memcpy( Write_Consume_Data, ( uchar * )&money_value, 4 );        //Write_First_Data

                                status=PcdWrite(4,&Write_Consume_Data[0]);//Write_First_Data

                    if(status!=MI_OK)
                    {
                              bWarn=1;
                      break;
                    }
                                LCD_PutString(0,3,"注销: 成功      ");
                      Pass();
                    PcdHalt();
                        }
                }

          else if(OperationCard==CONSUME)//消费
          {

                        while(1)
                        {

                           status=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7,Nowkey,MLastSelectedSnr);//

                                if(status!=MI_OK)
                              {                  LCD_PutString(0,1,"类型: IC卡      ");   LCD_PutString(0,3,"    无效卡:    ");LCD_PutString(0,4,"             "); Warn();  WaitCardOff(); break; }

                            if(ii1==3) {ii1=0;Warn();}
                                status=PcdRead(4,Read_Data);

                    if(status!=MI_OK)
                    {

                              break;
                    }
        if(iii==0){ LCD_PutString(0,1,"类型: IC卡      ");}
                    memcpy( (uchar *)&money_value, Read_Data, 4 );
        if(money_value>0)
                                {

                                        STC_send_bluetooth('Y');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0]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1]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2]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3]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4]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5]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6]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7] );
                                                bPass=1;
                                        delay_10ms(100);//延迟一秒,等待系统返回数据
                                        //这里须修改为余额小于消费时不减
        if(money_value-xiaofei>=0)
                                {
                                        money_value=money_value-xiaofei;
                if(iii==1){ LCD_PutString(0,1,"类型: IC卡  入库");iii=0;}
                            if(iii==2){ LCD_PutString(0,1,"类型: IC卡  出库");}
          if(tt1==1) {  LED=0;  tt1=0;}
                                }
                                else  { LCD_PutString(0,1,"  消费金额不足!");Warn();iii=0;}
                                memcpy( Write_Consume_Data, (uchar *)&money_value, 4 );

                    status=PcdWrite(4,&Write_Consume_Data[0]);

                    if(status!=MI_OK)
                    {
                              //bWarn=1;
                              break;
                    }

                                 if(iii==2){ LCD_PutString(0,3,"消费:           ");}
                     LCD_PutString(0,4,"余额:           ");
                                string[0]=xiaofei/10000+0x30;
                          string[1]=xiaofei%10000/1000+0x30;
                                string[2]=xiaofei%1000/100+0x30;
                                string[3]='.';
                                string[4]=xiaofei%100/10+0x30;
                                string[5] = '\0';
                                 delay_10ms(1);
        if(iii==2){ LCD_PutString(3,3,string );iii=0;}
                                //string[0]=xiaofei/10000+0x30;

                                f_money_value = money_value * 1.0/100;
                                sprintf(string,"%5.1f",f_money_value);
                                LCD_PutString(3,4,string);
                                 delay_10ms(1);
                                STC_send_bluetooth('Z');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0]);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1]);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2]);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3]);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4]);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5]);
        Pass();
                                }
                                else
                                {        LCD_PutString(0,3,"  消费金额不足!");
                                         LCD_PutString(0,4,"余额:           ");
                                         f_money_value = money_value * 1.0/100;
                                   sprintf(string,"%5.2f",f_money_value);
                                  LCD_PutString(3,4,string);
          Warn(); }
                    PcdHalt();
                        }
                }
          else if(OperationCard==ADDMONEY)//充值
          {
                        while(1)
                        {
                                LCD_PutString(0,1,"类型: IC卡      ");
                    status=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7,Nowkey,MLastSelectedSnr);//????KUAI4?

                                if(status!=MI_OK)
              {                    LCD_PutString(0,3,"    无效卡:    "); LCD_PutString(0,4,"             ");Warn();  WaitCardOff(); break; }

                    status=PcdRead(4,Read_Data);

                    if(status!=MI_OK)
                    {

                              break;
                    }

                                memcpy( (uchar *)&money_value, Read_Data, 4 );
                    money_value=money_value+chongzhi;
                                memcpy( Write_Consume_Data, (uchar *)&money_value, 4 );
                    status=PcdWrite(4,&Write_Consume_Data[0]);

                                if(status!=MI_OK)
                    {
                      //        bWarn=1;
                         break;
                    }

                                string[8] = money_value/10000+0x30;
                          string[9] = money_value%10000/1000+0x30;
                                string[10] = money_value%1000/100+0x30;
                                string[11] = '.';
                                string[12] = money_value%100/10+0x30;
                                string[13] = '\0';
                                delay_10ms(1);

                                STC_send_bluetooth('Z');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0]);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1]);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2]);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3]);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4]);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5]);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6]);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7]);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8]);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9]);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10]);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11]);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12]);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13]);
                                delay_10ms(1);

                                LCD_PutString(0,3,"充值:           ");
                    LCD_PutString(0,4,"余额:           ");
        string[0]=chongzhi/10000+0x30;
                                string[1]=chongzhi%10000/1000+0x30;
                                string[2]=chongzhi%1000/100+0x30;
                                string[3] = '\0';
                                delay_10ms(1);
                                LCD_PutString(3,3,string );
                                f_money_value = money_value * 1.0/100;
                                sprintf(string,"%5.1f",f_money_value);
                                LCD_PutString(3,4,string);
                                 delay_10ms(1);
                    PcdHalt();
                                Pass();
                }
        }
        delay_10ms(10);
              LED=1;
        WaitCardOff();

                     PcdHalt();//中止

               BEEP=1;
}

void iccardcode()
{
  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status;

        cmd = RevBuffer[0];
        switch(cmd)
        {
                case 1:     // Halt the card     //终止卡的操作
                        status= PcdHalt();;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2:     // Request,Anticoll,Select,return CardType(2 bytes)+CardSerialNo(4 bytes)
                                // 寻卡,防冲突,选择卡    返回卡类型(2 bytes)+ 卡系列号(4 bytes)
                        status= PcdRequest(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
                                status= PcdRequest(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
                        RevBuffer[0]=3;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3:                         // 防冲突 读卡的系列号 MLastSelectedSnr
                        status = PcdAnticoll(&RevBuffer[2]);
                        if(status!=0)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memcpy(MLastSelectedSnr,&RevBuffer[2],4);
                        RevBuffer[0]=5;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4:                                    // 选择卡 Select Card
                        status=PcdSelect(MLastSelectedSnr);
                        if(status!=MI_O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RevBuffer[0]=3;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5:            // Key loading into the MF RC500's EEPROM
            status = PcdAuthState(RevBuffer[1], RevBuffer[3], DefaultKey, MLastSelectedSnr);// 校验卡密码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6: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7: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8:     // Read the mifare card
                            // 读卡
                        status=PcdRead(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RevBuffer[0]=17;}
                        else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9:     // Write the mifare card
                            // 写卡  下载密码
                        status=PcdWrite(RevBuffer[1],&RevBuffer[2]);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10:
            PcdValue(RevBuffer[1],RevBuffer[2],&RevBuffer[3]);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12:    // 参数设置
                    PcdBakValue(RevBuffer[1], RevBuffer[2]);
                        RevBuffer[0]=1;        //contact
                        RevBuffer[1]=0;
                        break;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CmdValid=0;

     LED_GREEN = 1;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LED_GREEN = 0;
         delay_10ms(10);
     LED_GREEN = 1;
         delay_10ms(10);
     LED_GREEN = 0;
}

///////////////////////////////////////////////////////////////////////
// 接收和发送中断
///////////////////////////////////////////////////////////////////////
void isr_UART(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len, i;
          unsigned int j=0;

          if(RI)
        {
                len=SBUF;
                RI=0;
                for(i=0;i<len;i++)
                {
                        while(!RI)
                        {
                                j++;
                                if(j>1000)
                                {
                                    break;
                                }
                        }
                        if(j<1000)
                        {
                                RevBuffer[i]=SBUF;
                                RI=0;
                                j=0;
                        }
                        else
                        {
                            break;
                        }
                }
                if(i==len)
                {
                        REN=0;
                        CmdValid=1;
                }
        }
        else if(!RI && TI)
        {
                TI=0;
                len=RevBuffer[0];
                for(i=0;i<len+1;i++)
                {
                        SBUF=RevBuffer[i];
                        while(!TI);
                        TI=0;
                }
                REN=1;
        }
}

void Uart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baud;

                if(RevBuffer[0]==11)            //为了加快响应速度 测试峰鸣器
                {
                                RevBuffer[2]=RevBuffer[1];
                          RevBuffer[0]=1;         //contact
                                RevBuffer[1]=0;
                                CALL_isr_UART();
        LED_GREEN = 1;
                                delay_10ms(RevBuffer[2]);
        LED_GREEN = 0;
                }
                else if(RevBuffer[0]==13)   //设置通讯波特率
          {
                                switch(RevBuffer[1])
                                {
                                                case 0:
                                                                baud=BAUD_9600;
                                                                break;

                                }
                                RevBuffer[0]=1;                //contact
                    RevBuffer[1]=0;
                    CALL_isr_UART();
                    delay_10ms(5);
                    TR1   = 0;
                    TH1   = baud;
                    TL1   = TH1;
                    delay_10ms(2);
                    TR1   = TRUE;
                }
                else
                {
        iccardcode();
                                CALL_isr_UART();
                }
}

void InitializeSystem1()
{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P2 = 0xFF;
    TMOD = 0x21;       //T1,T0同时使用,T1方式2,T0方式1
    TH1 = 0xFd;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1 = 0xFd;
    TH0 = 0xfe;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0 = 0x33;

        ET0 = 1;  //开定时器中断
    TR0 = 1;
    TR1 = 1;

        SM0 = 0;
        SM1 = 1;
        REN = 1;//允许串口接收

        ES = 1;//开串口 中断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中断服务程序 */
{
        TH0=0xfe;                  //11.0592M晶振,9600波特率
        TL0=0xee;
}

void sint() interrupt 4        using 2  //串口中断接收3个字节
{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SBUF;
                         dat1=SBUF;
                        if(ii==1)        {xiaofei=dat*100;ii=0;}
                        if(ii==2)        {chongzhi=dat*100;ii=0;}
                        if(dat1=='A')        { ii=1;}
                        if(dat1=='G')        { tt1=1;}
                        if(dat1=='B')        { ii=2;}
                        if(dat1=='D')        { ii1=3;}
                        if(dat1=='E')        { iii=1;}
                        if(dat1=='F')        { iii=2;}

                }
}

void main( )
{
          Init_ST7920();   //初始化
                ClrScreen();
                InitializeSystem( );//
                InitializeSystem1( );//定时器初始化
                OperationCard = 0;

                RevBuffer[0]=2;RevBuffer[1]='a';RevBuffer[2]='b';
                CALL_isr_UART();

    STC_send_bluetooth('J');
    tt=1;
          OperationCard = CONSUME;
   //        P1=0X0F;
    while (1)
    {
                        if (CmdValid)//命令是否和合法
                        {
                                        CmdValid = FALSE;
                                        UartProcess();
                        }

                        KeyScan();//键盘扫描
                        if(ttt==0 && tt==1)
                        {
                                LCD_PutString(0,1,"                ");
                                LCD_PutString(0,2,"  欢迎您进入某   ");
                                LCD_PutString(0,3,"  某小区停车场   ");
                                LCD_PutString(0,4,"                ");
                                        CtrlProcess();//控制处理}

                        }

                        if(tt==2)
                        {
                                        LCD_PutString(0,1,"                 ");
                                        LCD_PutString(0,2,"    充值界面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
                                                CtrlProcess();//控制处理}

                        }

                        if(tt==3)
                        {
                                        LCD_PutString(0,1,"                 ");
                                        LCD_PutString(0,2,"    注册界面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
                                                CtrlProcess();//控制处理}

                        }
                                if(tt==4)
                        {
                                        LCD_PutString(0,1,"                 ");
                                        LCD_PutString(0,2,"    撤销界面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
                                                CtrlProcess();//控制处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