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Proteus仿真实验错误

楼主:
大佬们看看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呀

批注 2020-05-24

网友A(2020-05-24):
通常表示代码有问题。

网友B:
我估计是你的程序用的C51或者S51导出的hex,但是你的电路用的是C52,导致模型不匹配,但是结构差不多,所以仿真没出问题,你把U1换成跟你程序的一致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单片机最小系统不完善,你仿真啥的得先把那个最小系统做出来,才能进行以下的单片机实验,很明显你的晶振,复位电路啥的都没有

网友A:
有时也可能是电脑忙的原因有遇到过重新启动仿真就不会再出现说明程序没问题,否则就要检查程序。

网友D:
单片机最小系统不完善,你仿真啥的得先把那个最小系统做出来,才能进行以下的单片机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