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简单的电子密码锁,可以外加改装为密码箱,用于送女朋友礼物的容器!

楼主(2020-05-2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业余制作的电子密码锁,有PCB、原理图、仿真图(前期用,后期直接上PCB板)。此程序没有做用外部存储器,所以不支持修改密码,我后续有时间慢慢在改进加上去,然后在添加指纹识别模块,有时间再继续更新。毕竟是业余时间做的,可能在有些方面不是很完善,希望大家都来观摩观摩,出出建议。
一、功能介绍:
1、输入8位密码,即可开锁。
2、输入9次纯数字,显示错误,并红灯提醒。
3、没有输入完8位密码,按下确认键,提醒错误并红灯提醒。
4、密码输入错误三次,锁定键盘并且蜂鸣器提醒5秒左右。
5、输入错误可以退格、清零。
6、1602显示模块会有60秒定时显示,没操作键盘50秒后,清楚数据,并且闪红灯提醒。
7、1602显示模块会有输入位数显示,提醒输入密码。
8、程序有密码数值存储在数组,可用于显示等操作。(制作礼品盒的时候可用)
9、本PCB,设计有外部存储器24C02的硬件位置,方便后期可添加!

二、PCB提醒

1、本次上传的PCB的1602的1.2引脚正负极已经调整过来(实物PCB的1.2脚反了,当时没注意,都烧坏了一块1602··········其他没有问题)。
2、我这里还有一版的PCB,硬件设计的请移步我的另一个贴,上面有更正的硬件说明。http://www.51hei.com/bbs/dpj-183892-1.html

三、最后说几句
1、有电子相关专业(专科)的同学们,可以用这个作为毕业设计,应该问题不大。
2、自己用动手能力的朋友,可以自己改成简易的电子密码箱,用来装礼物,给自己的朋友或者女朋友都可以。个人感觉还挺不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我有空了你也会做一个这样的。
3、我的一些实物视频可以去我的抖音上看,抖音号:5946BNYZD。
4、哔哩哔哩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K411W7w9/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图二

实物图二

实物图一

实物图一

两版电路板

两版电路板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zjianzhibiao[]={0x77,0x7b,0x7d,
                             0xb7,0xbb,0xbd,   //矩阵数字键盘键值
                                                 0xd7,0xdb,0xdd,
                                                         0xeb};

uchar code gnjianzhibiao[]={0x7e,0xbe,0xde,          //矩阵功能键盘键值
                                                         0xee,0xed,0xe7};

uchar code           mima[]={0x77,0x7d,0x77,0xb7,  //设定的密码
                             0x77,0x7d,0x77,0xb7};

uchar code table[]="HOLLE!  User";
uchar code table1[]="Password";
uchar code table2[]="********";
uchar code table3[]="  error!";
uchar code table4[]="  OK!   ";
uchar code table5[]="        ";         //抹除输入痕迹的空字符串
uchar code table6[]="0123456789";
uchar code table7[]="012345";
//uchar code table8[]="you did it! Do you think I will love you? no! What I love is not you,but all of you!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uchar code table9[]="  You did it!   ";
uchar code table10[]="     Good!      ";
uchar code table11[]="The gift belongs";
uchar code table12[]="    to you.     ";
uchar code table13[]="   I love you   ";
uchar code table14[]="    forever!    ";

sbit  green=P3^2;  //绿灯
sbit  blue=P3^3;  //蓝灯
sbit  red=P3^4;  //红灯
sbit  bao=P1^3; //蜂鸣器
sbit  jdq=P3^7; //继电器
sbit  en=P1^2; //定义LCD1602使能端
sbit  rw=P1^1;//定义LCD1602读/写选择端
sbit  rs=P1^0;//定义LCD1602数据/命令选择端

uchar T1_NUM=0,T1_NUM1=0,T0_NUM=0,T0_NUM1=0;
uchar j=0,k=0,h=0,y=0,l=0,z=0,flag=0,flag1=0,flag2=0,p=0,d=0;

void delay (uchar del)
{
    uint i,j;
        for(i=0;i<del;i++)                   //延时程序
           for(j=0;j<130;j++)
           ;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选择指令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com;            //把命令字送入P0
        delay(10);
                en=0;
                delay(10);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delay(10);          //使能线电平变化,命令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1602写数据函数
{
        rs=1;        //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        //选择写
        P0=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送入P2
        delay(10);
                en=0;
                delay(10);       //延时一小会儿,让1602准备接收数据
        en=1;
        delay(10);         //使能线电平变化,数据送入1602的8位数据口
        en=0;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_wcom(0x06);    //显示地址递减,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lcd_wcom(0x01);    //清屏
}
void xianshi()
{
uchar n,m=0;
lcd_wcom(0x80+0x02);   //显示地址上排第三位
for(m=0;m<12;m++)     //将table[]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table[m]);
delay(5);
}
lcd_wcom(0x80+0x40);//显示地址为0xc4,即下排第1位
for(n=0;n<8;n++)   //将table1[]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table1[n]);
  delay(5);
  }
}

void xianshi1(uchar s)
{
uchar m;
lcd_wcom(0x80+0x48);   //显示地址上排第九位,显示输入的*号
for(m=0;m<s;m++)     //将table[]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table2[m]);
delay(1);
}
}

void xianshi2()
{
uchar m;
lcd_wcom(0x80+0x48);   //显示地址上排第九位,显示OK
for(m=0;m<8;m++)     //将table[]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table4[m]);
delay(100);
}
}

void xianshi3()
{
uchar m;
lcd_wcom(0x80+0x48);   //显示地址上排第九位,显示error
for(m=0;m<8;m++)     //将table[]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table3[m]);
delay(100);
}
}

void xianshi5()
{
uchar m=0;
lcd_wcom(0x80+0x48);   //显示地上排第九位,清除显示
for(m=0;m<8;m++)     //将table[]中的数据依次写入1602显示
{
lcd_wdat(table5[m]);
delay(1);
}
}

void xianshi6()
{
uchar m=0;
lcd_wcom(0x80+0x00);
for(m=0;m<16;m++)
{
lcd_wdat(table9[m]);
delay(100);
}
delay(100);

lcd_wcom(0x80+0x40);
for(m=0;m<16;m++)
{
lcd_wdat(table10[m]);
delay(100);
}
delay(100);

lcd_wcom(0x80+0x00);
for(m=0;m<16;m++)
{
lcd_wdat(table11[m]);
delay(100);
}
delay(100);

lcd_wcom(0x80+0x40);
for(m=0;m<16;m++)
{
lcd_wdat(table12[m]);
delay(100);
}
delay(100);

lcd_wcom(0x80+0x00);
for(m=0;m<16;m++)
{
lcd_wdat(table13[m]);
delay(100);
}
delay(100);

lcd_wcom(0x80+0x40);
for(m=0;m<16;m++)
{
lcd_wdat(table14[m]);
delay(100);
}
delay(100);
}

void jishuqi( )
{
    TMOD=0x10;
        TH1=(65536-40000)/256;
        TL1=(65536-40000)%256;         //定时器T1,设置40ms
        ET1=1;
        EA=1;
        TR1=1;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6-40000)/256;
        TL1=(65536-40000)%256;
        T1_NUM++;
        if(T1_NUM==25)              //定时1S
        {
          T1_NUM=0;
          T1_NUM1++;
          p++;
          lcd_wcom(0x80+0x0f);           //显示个位秒
      lcd_wdat(table6[p]);
          }
        if(T1_NUM1==5)                           //定时5S
        {
         T1_NUM1=0;
        if(flag==1)
           {
                red=~red;
            bao=1;                                  //红灯状态反转
            flag=0;
                TR1=0;
                lcd_wcom(0x80+0x0e);
      lcd_wdat(table6[d]);                  //显示十位秒
           }
          }
          if(p==10)
           {
           p=0;                                        //计时秒开始
           d++;
           if(d==6)                                //计时分开始
           d=0;
           }

}

void jishuqi1( )
{
    TMOD=0x10;
        TH0=(65536-40000)/256;
        TL0=(65536-40000)%256;                 //定时器T1
        ET0=1;
        EA=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设置50ms
        T0_NUM++;
        if(T0_NUM==100)                          //定时1S(正常来说T0_NUM应该=20就是1S,由于有误差,所以设置为100)
        {

           T0_NUM=0;
           T0_NUM1++;
           l++;
           if(l==10)
           {
           l=0;                                        //个位定时
           z++;
           if(z==6)                                //十位定时
           z=0;
           }
           if(j-1!=flag2)           //每1S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flag1=1;                           //没有按下,则赋值为1;

        }
        if(T0_NUM1==50)                   //定时50S
        {
           T0_NUM1=0;
                     if(flag1>0&&flag1==1)         //按键没有按下
                  {
                  flag1=0;                                 //清零
                  if(j==flag2&&P2==0xf0) //按键未操作且键盘按下次数未增加
                   {
                    red=0;
                        delay(30);
                        red=1;                                //超过50S未动作,清除数据并且清屏
                    xianshi5();
                        j=0;
                        k=0;
                   }
                  }
        }

}

void key ()
{
    uchar lie,jianzhi,szjianhao,szjianpan1,gnjianhao,caijimima[7],szjianhao2[7],sign,i;
          if(flag==1)
           {
           xianshi3();
           delay(100);        //锁定键盘并且报警
           xianshi5();

           }
          else
          {
          P2=0xf0;
          if(P2!=0xf0)
           {                                  //按键去抖动
           delay(10);
           if(P2!=0xf0)
            {
                j=j+1; //数字按键计数
                k=k+1; //功能按键计数
                lie=P2;
                P2=0x0f;
                jianzhi=lie|P2;
                 for(i=0;i<10;i++)
                  {
                   if(jianzhi==szjianzhibiao[i])
                    {
                          szjianhao=szjianzhibiao[i];                 //对比数字按键
                          szjianpan1=i;                                                 //具体按键数字保存起来,可作用数码管显示,此可以不用理会
                          sign=0;                                                         //是数字按键按下标记
                          break;
                        }
                  }
                  for(i=0;i<6;i++)
                   {
                    if(jianzhi==gnjianzhibiao[i])
                     {
                          gnjianhao=i;                                                //对比功能按键
                          sign=1;                                                        //是功能按键按下标记
                          break;
                         }
                        }
                        while(P2!=0x0f);
                        delay(10);

           }
           if(sign==0)                                                           //数字按键按下判断
                        {
                         bao=0;
                 delay(30);                                                  //蜂鸣器提示音
                 bao=1;
                         if(j==9)                                                 //连续九次输入数字按键
              {
                                xianshi3();
                                delay(30000);
                                xianshi5();
                j=0;
                                k=0;                                                 //错误提示、报警并且清除数据
                                red=0;
                                delay(150);
                                red=1;
                                for(i=0;i<8;i++)
                   caijimima[i]=0;
                          }
             else
              {

                           for(i=j-1;i<j;i++)
                {
                  caijimima[i]=szjianhao;                //正确输入并且暂存储密码
                                  szjianhao2[i]=szjianpan1;                //具体按键数字保存起来,可作用数码管显示,此可以不用理会
                                  green=0;
                                  delay(150);
                                  green=1;

                }
                                xianshi1(i);
              }
                         }
                        if(sign==1)                                                   //功能按键判断
                        {
                         flag1=0;
                         if(gnjianhao==3) //确认键判断
              {
               if(k==9)
                {
                 for(i=0;i<8;i++)
                                 {
                                  if(mima[i]==caijimima[i])
                                   {
                                   h=h+1; //对比计数
                                   }
                                   else
                                    {
                                      h=1;
                                      break;
                                    }
                                  }

                                  if(h==8)          //密码正确
                                   {
                                     k=0;
                                     j=0;
                                     h=0;
                                         blue=0;
                                         delay(150);
                                         blue=1;
                                         for(i=0;i<8;i++)
                                           caijimima[i]=0;
                                           xianshi2();
                                           delay(10000);
                                           xianshi5();                                //开锁
                                           jdq=0;
                                           delay(100);
                                           jdq=1;
                                           lcd_wcom(0x01);
                                           xianshi6();
                                           lcd_wcom(0x01);
                                           xianshi();

                                  }

                                  if(h==1)           //密码错误
                                   {
                                     bao=0;
                                         delay(200);
                                         bao=1;
                                         y++;            //密码错误次数标记
                                         h=0;
                                         k=0;
                                         j=0;
                                         red=0;
                                         delay(150);
                                         red=1;
                                         for(i=0;i<8;i++)
                                           caijimima[i]=0;
                                           xianshi3();
                                           delay(30000);
                                           xianshi5();
                                           if(y==3)
                                            {
                                                  y=0;
                                                  red=0;
                                      flag=1;                 //三次密码错误,锁定键盘参数赋值
                                                  bao=0;
                              jishuqi();        //锁定10S计数开始
                                            }

                                   }
                }
               else
                            {
                                  k=0;
                                  j=0;
                                  xianshi3();//请继续输入8位完整密码后在按确认键!
                                  delay(30000);
                                  xianshi5();

                                }
               }

              if(gnjianhao==2) //清零键判断
               {
                for(i=0;i<7;i++)
                 {
                   caijimima[i]=0;
                 }
                                 lcd_wcom(0x01);
                                 xianshi();
                                 k=0;
                                 j=0;
               }

              if(gnjianhao==1) //退格键判断
               {
                if(k==1&&j==1)
                 {
                                  xianshi3();//错误,请输入8位完整密码!
                                  delay(30000);
                                  xianshi5();

                                   red=0;
                                   delay(200);
                                   red=1;
                                   delay(200);
                                   red=0;
……………………

楼主:
我这里还有几块的PCB,有需要的,可以免费给,邮费几块钱就可以拿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