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耦隔离PNP驱动NMOS工作不正常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的电路如下图所示,光耦原边是5V信号输入,副边通过一个pnp三极管驱动NMOS,D3两端接的是LED灯。现在的情况是上电后LED常亮,无法被关闭

网友A(2023-09-14):
模拟地和数字地有没有连通

网友A:
JP1 端子有没有接地?

网友B:
Q1的C极和E极接反了,电流方向应该是从E流向C,所以E要接+12V,C极接NMOS的G极。

网友C:
1.PNP三极管E,C极接反了; 2.MOS管栅极的结电容放电回路阻抗太大,不能有效泄放结电容充电电荷从而导致MOS管不能关断。

网友C:
实际上可以考虑去掉Q1,直接将光耦4脚接R3原来接Q1的E极端,另外将R13适当减小阻值后原来接GND1的一端改接到+12V,这样,光耦没有初级电流时Q2可以通过R13从+12V获得触发电压,而光耦初级有电流时,Q2的栅极与源极之间的结电容可以通过光耦次级光敏三极管迅速放电而关断

网友D:
常亮就对了,光耦没光则三极管是导通场效应管也导通当然是敞亮了,要关闭就要给光耦高电平送光则光耦导通三极管截止场效应管也截止.

网友D:
另外要调节R13阻值直到场效应管截止

网友E:
三极管要用NPN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有没有连通

连通就不隔离了。

网友G:
Q1反了。用光耦可以修改电路不用Q1。

网友H:
Q1极性接反,此电路Q1可直接换成NPN管子控制

网友I:
如果PNP三极管的管脚顺序调整后还是无法关闭控制LED,那只剩下下一种情况存在就是NMOS管DS极焊接反了,因为MOS管内部有一个寄生二极管,NMOS的寄生二极管导通方向是S---D,如果NMOS焊接反了,那+12V经过LED在经过NMOS的体二极管到GNDI,这条回路是恒通的,无论开关光耦这条回路都存在,都会点亮LED,建议查下是否NMOS管焊接错误

网友J:
建议测量一下Q2的G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