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这个电路图具体还有哪里不对吗?为什么仿真结果与预想不一致

楼主(2020-05-24):
本来设计的是电压V3输入,整流后经过滤波电容C1滤波后变为稳定的直流电,分为2路,一路经过采样电路分压后,加到LM393的比较电路的输入。另一路经R21、R9组成的稳压电路稳压后提供稳定的12V直流电源供给比较器和电磁继电器驱动电路。但是R9电路稳压后电压并没有减少,同时RL1的的电流也异常,比较器至单片机之间的电流全部异常。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A:
基本知识就没掌握,不知道你这些参数都是怎么算出来的,你这个电路是要做什么 1,89c51直接驱动继电器恐怕驱动力不够,p1口只能15ma,不知道你那继电器参数,但一般都是接个驱动三极管驱动,2, 单片机一般最高只能接5v,不管是电源口还是IO口,不能直接驱动12v,会烧。3,你这个电压源v3电压是多少?交流220v?,这样算 你RL1支路接通后电流只有2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知识就没掌握,不知道你这些参数都是怎么算出来的,你这个电路是要做什么 1,89c51直接驱动继电器恐怕 ...

我这个电路是检测过压或者欠压后自动保护的延时电路,请问我的继电器应该如何修改?单片机部分该如何转变成5v电压?比较器同相端输入电压波动过大该如何处理?
万分感谢

网友B:
继电器线圈不能直接由单片机的IO驱动。 在实际电路布线中,它将损坏单片机的IO。

网友C:
先说C1,按常理要用1000μF,你这100nF要一万个并联。稳压管串100KΩ电阻还能向外供出多大电流,再并联100个才能勉强输出几十毫安,基础不牢,还是先补下课,不然设计再多,也是徒劳无功。

网友D:
你这电路除了楼上几位说的以外,还有
电源整流,你到底想用那种?半波?那另外3个二极管是无意义的。全桥?接错了,起了半波的作用。
正如楼上所说,电源部分用100k串稳压管提供的电流是供不出来的。建议整流滤波后用7805或1117等电源LDO。
不知道R1在此电路上有何作用
继电器应该用三极管或MOS管驱动,另应在继电器驱动线圈上加个二极管,避免感生电动势叠加到电源上。
不知道你要控制的负载是不是仅仅是R17???10K??

网友E:
看了一些时间,整流桥已经改正确了,桥的错误回复到上一个贴子了。
这个原理图改进的比上一个好了,但有些问题,建议:
1、  C1 改为100uF1000uF,不是nf
2、  删除D9R21R1,充分运用TL431基准,见4步
3、  TL431改用基本接法,见图12,注意LM393Vout1脚)即可,电阻再计算或仿真一下。
4、  因为删除了2步,R11R5VCC
5、  D2D4分开。分别接2IO口,一个一个IO调试。D2D41k电阻,或者加并LED指示灯,也方便调试。
6、  D1D3及相关R删除,节省元件,逻辑更能清楚。

网友E:
早上事还多,再看了一下,整流桥还是错的,按我给的图改一下。
RL1估计是你仿真用的,先没说。真要驱动继电器,建议用NPN三极管、或光耦。RL1合时并了R17在T的二次回路感觉没实际意义,触点用来控制其它AC220电路即可。

网友F:
综合上面楼主所述,进行电路修改后,再次进行仿真,会出现整流后经过滤波电容C1滤波后变为稳定的直流电,采样电路进行分压后,到LM393的比较电路的输入有所变化。R9电路稳压后电压可以看到减少。

网友E:
整流桥用对称思维:“只交叉一次”,要么交叉输入(AC)、要么交叉输出(DC),下边只有两种图: 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