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贪吃蛇程序设计

楼主:
本程序是基于常看到的一款小游戏贪吃蛇而设计的,即有一条小蛇不停地在屏幕上游走,吃各个方向上出现的食物(姑且称它为“食物”),越吃越长,只要蛇头碰到屏幕四壁或者碰到自己的身子,游戏就立刻结束。本程序基于传统贪吃蛇游戏的特点利用LabVIEW制作的一款完整的迷你贪吃蛇游戏。
2.1系统功能
(1)小蛇在屏幕上不停的游走;
(2)用键盘左右方向键可控制小蛇的移动方向;
(3)吃过一个食物后小蛇长度增加并随机产生另一个食物;
(4)小蛇碰到四壁或者碰到自己的身体时游戏结束并给出得分和提示是否继续;
(5)游戏可以有多种难度选择等。
2.2系统软件组成
整个系统由前面板和程序控制框图两部分,其中程序控制框图又分为XY坐标子程序,小蛇的移动控制模块,食物增减的控制,.撞墙事件和自杀事件模块,还有最为重要的主程序程序框图。
2.3主程序组
主程序的组成:包含了一个主要while循环结构及分支while循环、顺序结构、条件结构、初始化局部变量分数、初始化变量模块子VI、按键值赋值模块子VI、根据按键值定义蛇动作模块子VI、显示二维数组赋值模块子VI、判断能否继续游戏判定子VI、食物随机生成子VI、蛇吃到食物处理子VI、蛇移动子VI。分数显示模块:放在吃掉食物为真的情况下,不断加1达到分数累计的作用。
2.4 软件设计思想
进入游戏界面之后可选择游戏难度。程序随机定位贪吃蛇初始位置,当然也可以选择退出游戏。开始之后便进入游戏。其流程图如下。

                                               图2-1主程序流程图
第三章 系统软件部分设计
3.1系统整体程序框图
系统整体程序框图就是用户所编写的主程序,也就是用户界所对应的底层程序,其中包括整个程序的运行控制,事件结构的设置,调用各种子程序的命令。

图3-1 贪吃蛇小游戏系统程序框图
3.2.系统前面板界面
图3-2为用户界面,用户界面的实现主要依靠 LabVIEW 提供的各种显示控件,包括波形显示控件、数据显示控件,指示灯显示报警控件等。程序运行时,用户可以在前面板进行控制,同时后面板也在运行,只是用户只需要控制前面板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更改程序时,就可以在后面板更改程序功能[41]。

图3-2贪吃蛇小游戏系统前面板
下面将详细介绍各个模块的设计原理。
3.3各部分模块子程序设计原理
本系统的软件测试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模块:XY坐标模块、小蛇的移动控制模块、食物增减的控制模、自杀事件模块和撞墙事件处理模块。
图3-3系统软件设计部分组成框图
3.4 XY坐标模块
    此程序的作用是把蛇的活动按有无蛇身、苹果赋值。通过XY坐标来显示蛇移动的轨迹,同时删除已走过的轨迹路径,避免与新的路径混淆使程序出错。是这样实现的:先把原来的x,y数组簇按名称解除捆绑,然后用两个替换数组子集,这样就可以用新的x,y坐标替换原本的x,y坐标,新的x,y坐标按名称捆绑,然后输出新的x,y坐标簇。同时把原来的x,y坐标簇按名称解除捆绑,用两个删除数组元素删除原本的x,y坐标簇,从而实现功能。程序框图见下面:

图3-4输入XY程序框图

图3-5删除XY坐标模块
图3-6 XY坐标前面板显示
3.5小蛇的移动控制模块模块
由于蛇本身是一个可增加元素的数组,所以用一个含两个一维方向数组的簇来进行操作。每次读取坐标或者增添完坐标后都要用簇解绑及簇捆绑来处理,这样也便于在XY图中显示。
控制小蛇游走的方法是给定一个方向direction,然后利用这个direction的值来控制当前点与下一点的变换。小蛇不停的移动,为了使之与苹果碰撞后能便捷的增加长度,这里采用这样的方法实现:小蛇每按direction移动一个,就在小蛇数组的开头添加一个点(此时这两个点是相邻的),然后将添加的点与苹果所在坐标比较,如果不同,就将蛇数组的最后一个元素删除,表示没有吃到苹果;如果相同,就保留这个元素(此时,相对于前一个位置时,小蛇的长度增加了),并且删除这个苹果,重新随机产生另一个苹果。循环往复(在while循环上添加移位寄存器)直到游戏结束。插入蛇头新坐标的子程序框图如下

网友A(2020-12-08):
楼主,这个程序怎么打开呀,怎么运行不了显示有错误呀

网友B(2021-06-16):
朋友这个压缩包缺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