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片机C语言改成汇编语言?

楼主:
#
100黑币
将以下改成简单的汇编语言,并标上备注

#include<reg52.h>
sbit KEY0=P0^0;
sbit KEY1=P0^1;
sbit KEY2=P0^2;
sbit KEY3=P0^3;
sbit KEY4=P0^4;
unsigned chara[]={0x01,0x02,0x04,0x08};
unsigned charb[]={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c[]={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unsigned chari,s=0,f=0;
unsigned chark=200;
unsigned char l=4;
void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j,b;
b=t;
       while(b--)
       {
              for (j=0;j<125;j++);
       }
}
void key()
{P0=0x1f;
       if(P0!=0x1f)
       {delay(30);
              if(P0!=0x1f)
              {delay(30);
       if(KEY0==0)
       {s=1;}
       if(KEY1==0)
       {f=1;}
       if(KEY4==0)
       {s=0;
              f=0;}
       if(KEY2==0)
              {if(l>1)
               l--;}
       if(KEY3==0)
        {if(l<7)
     l++;}
        }}
        }
void speed()
        {switch(l)
                     {case 7:k=50;P1=c[l];break;
                            case6:k=100;P1=c[l];break;
                            case5:k=150;P1=c[l];break;
                            case4:k=200;P1=c[l];break;
                            case3:k=250;P1=c[l];break;
                            case2:k=300;P1=c[l];break;
                            case1:k=350;P1=c[l];break;}
                     }
void main()
{
       while(1)
       {key();
       while(s>0)
       {speed();
                     for(i=0;i<4;i++)
                            {
                                   P2=b[i];
                                   delay(k);
                                   key();
                            }
                            delay(100);
                            key();
              }

       while(f>0)
       {speed();
                     for(i=0;i<4;i++)
                            {
                                   P2=a[i];
                                   delay(k);
                                   key();
                            }
                            delay(100);
                            key();
              }
       }
       }

网友A(2020-05-25):
C改汇编可以先编译C再反汇编
如果要有注释的必须先读懂C再改写成汇编没其他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