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后单片机电子秒表从0-9计时,增加一个按键 求思路

楼主(2020-05-24):
要求:
       复位后电子秒表从0-9计时,增加一个按键,当按下按键后,电子秒表数字清0,然后继续开始正常计时。为什么我设计不行?求大神帮忙弄一个程序或者帮忙修改一下

这是本人程序,麻烦帮忙改一下

这是本人程序,麻烦帮忙改一下

楼主:
难度实在太大,初学者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加一个按键检测,程序思路是清除某个全局变量,放开后进行累加.

网友B:
你这是用定时器了还是没有用定时器

楼主:
打错了不用增加按键,就是我程序貌似有问题实现不了要求,很奇怪,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错了不用增加按键,就是我程序貌似有问题实现不了要求,很奇怪,不知道哪里错了

楼主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正常工作。会不会是数码管选错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SEG P0
void delay1s();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second;
          TMOD=0x10;
        while(1)
        {
                for(second=0;second<10;second++)
                {
                        SEG=disp[second];
                        delay1s();
                }
        }
}
void delay1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
                TH1=0x3c;
                TL1=0xb0;
                TR1=1;
                while(!TF1);
                TF1=0;
        }
}

网友D:
解决了吗?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哪里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不了,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正常工作。会不会是数码管选错了。

你好请问一下图中的RP1和RN1在单片机中叫什么?作用是什么来的?

网友E:
大哥你的定时器中断函数呢?你在delay1s()中赋值也没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正常工作。会不会是数码管选错了。

你好请问你这图完整是怎么样的 我想看看我的电阻阻值和元器件有没有错误

楼主:
3K05S5K[){W54R0Q8716WJM.png 这线路图有错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这图完整是怎么样的 我想看看我的电阻阻值和元器件有没有错误

网友F:
在 for 循环中增加 if(按键按下) second=0; 即可,例如 P2_1  if(P2_1==0)  second=0; 注意 这里需要检测低电平信号。 楼主用的复位按键实现软件复位,相当于软件从头开始屏跑,觉得,这个复位按键不需要软件支持。至于为什么不行,可能protues软件没实现你的硬复位

楼主:
我是想在电路图的原基础上增加一个电子元件,然后实现按下复位,开始计时,我程序不是很懂貌似实现不了,不知道为什么,电子线路图也不知道为什么实现不了,实在不好意思半桶水

网友G:
定时器程序这样改:
void delay1s() interrupt 3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i++)
        {
                TH1=0x3c;
                TL1=0xb0;
                TR1=1;
                while(!TF1);
                TF1=0;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定时器程序这样改:
void delay1s() interrupt 3
{

在我的程序基础上完整的程序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