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一段时间内停止工作

楼主(2020-05-24):
前几天学习了DS1302做了个简易时钟,采用向RAM0写入标志的方法检测是否初次初始化。单片机上电断电大概测试了两三天觉得差不多了,就一直放着没管。单片机的供电我是直接接在笔电上的。今天开电脑写文件时瞥了一眼,发现时间居然偏差了39分钟,这么大的偏差肯定不可能是晶振误差之类的,于是又用逻辑分析仪测试数据读取无误,说明这其中一段时间DS1302应该是停止了工作导致寄存器内的数值一直落后。我猜测是单片机断电的某一段时间出现了问题,可是实际上时间虽然有偏差,但是时钟仍然能运行(除了时间不对断电以后也是继续运行),说明CR2032应该还是有电的。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出现这种现象大概是什么原因呢。大佬们提供一些思路就行,有点找不到分析方向,感觉如果想不明白以后做带DS1302的项目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A:
备用电池CR2031在电源中断期间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用电池CR2031在电源中断期间是否有问题?

谢谢,这方面应该是有点问题
顺便我测了一下这回直接掉电以后居然复位了...我程序估计还得改改

楼主:
复位是DS1302寄存器全清空了 变成2000 1月1日,我写入初始化标志那里应该没问题,不然掉电应该回复位到设定时间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的51是接在最小系统板上,通过USB接口接笔电来为单片机系统供电
之前测试时多使用自锁开关来进行测试,DS1302运行正常,可是拔掉USB接口,无论是短时间还是等候长时间重新连接时DS1302都已经丢失数据,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自锁开关不是理想的切断电源的方式吗?

楼主:
我又将备用电源CR2032拆除,上电测试,此时又读出原本设定好的时间,而在之前带CR2032时断电,读出的值永远是从寄存器全清零的情况下开始计算的。
这么看来带备用电池掉电实际上寄存器的值并没有清零?而是读取出现了问题?可是我使用分析仪查看,除了传递的值不对,时序也没问题。
再研究研究是什么情况。

楼主:
多次测试,发现出现随机结果,与电源貌似无关。一定概率下读出正确数据,一定概率下就是清零的2000.1.1 00:00:00 这其中我并未重新进行编程操作
在这里顺便先上传一下源码,MCU采用STC89C51RC(容量问题注释掉了部分函数),OLED使用SPI协议,将DS1302的数据取出来显示。各管脚等定义已在代码注释中显示。大部分是对网上各种代码的修改与整合,感觉还是硬件有问题....

OLED SPI.rar

楼主:
结贴了。
多次测试发现纯粹是晶振电路有问题,上电走都不稳定的。准时定时,有时候能正常工作很久,有时候马上走偏2-5分钟。
CR2032测试供电正常,推测晶振起振不稳定,断电停振。我看模块原理图貌似没有匹配电容,不过一说法说DS1302内部集成了匹配电容。
总之考虑换个硬件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贴了。
多次测试发现纯粹是晶振电路有问题,上电走都不稳定的。准时定时,有时候能正常工作很久,有时候 ...

你文字说明一堆,却不把电路图上传一下,谁能知道怎么回事呢
DS1302是一定匹配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文字说明一堆,却不把电路图上传一下,谁能知道怎么回事呢
DS1302是一定匹配电容的

是的,是没讲清楚。
因为初学这个不清楚这一点,信了那个商家的电路图,还以为不用匹配电容。
现在知道是有问题的,谢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是没讲清楚。
因为初学这个不清楚这一点,信了那个商家的电路图,还以为不用匹配电容。
现在知道 ...

商家的电路图没有错,实际电路板上走线,和你用面包板做出来的效果是有区别的。 匹配电容很小,布线工程师会利用一段蛇形线就搞定了。 多看看实际的电路板布线,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家的电路图没有错,实际电路板上走线,和你用面包板做出来的效果是有区别的。 匹配电容很小,布线工程 ...

谢谢,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商家的电路图没有错,实际电路板上走线,和你用面包板做出来的效果是有区别的。 匹配电容很小,布线工程 ...

不行,不要误导别人
石英的PCB蛇形走线不能代替匹配电容,什么蛇都不行
晶振的走线向来都是越短越好,从来没有听说过晶振搞什么蛇形走线的
晶振走线:尽量不要用过孔,走线不要过长,不要太靠近PCB边沿,用以减少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和M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