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正负温度的判断问题

楼主:
正温度的话直接乘0.625就得到实际温度,而负温度的话要取反加1再乘0.625,这里它是怎么判断正负温度的?

网友A(2020-05-24):
高8位大于7就是负温度,

网友B:
因为负温度是用补码表示的,所以要取反加1。

网友C:
temp = (double)t; 在这里t被强制转换成双精度变量,就能以t的最高位判断+/-。

网友D:
      if(Tempe & 0x800        )          //第12位为1,则温度为负值,取反加一,将补码变成原码
      {
            Tempe= ~Tempe+1;
      }
Tempe=Tempe*0.625+0.5;        //扩大10倍,四舍五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