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和MQ135做的室内空气净化系统,在开发板上的具体实现。

楼主(2020-05-24):
用了MQ2和MQ3传感器,百度了程序,但是没有开发板的具体实现,功能实现是传感器检测空气质量显示在液晶屏上边,可以根据按键调整范围,空气质量超过范围蜂鸣器报警,并启动风扇。

网友A:
寻找一个基于MQ2或MQ135以及您正在使用的开发板的示例。 阅读MQ2和MQ135的数据表和手册。 按照示例对要实现的功能进行编程。

网友B:
首先你需要学会改io口 把io根据你的开发板改好就OK了,当然前提条件是 所用的硬件是一样的

网友C:
我在驾校拿了车本可买了车却不让在驾校大院内开怎么办 ? 高分求路驾思路

网友D(2020-08-13):
MQ的A0口接单片机的A/D口,根据单片机写ad程序,数据转换我正在找,如果解决了教教我

网友E:
开发板的功能实现就是一个一个小函数堆在一起的。只要你把基本的io口控制好,基本上程序不会有问题的。慢慢调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