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芯片的晶振问题

楼主:
刚接触adc0809芯片  看大部分都是500KHz的直插晶振或者分频(500k那个宝难买还比较贵,分频又有点麻烦)看手册晶振频率要求10K-1280K都可以,想问问大佬们  可以用1M的这种常见的晶振吗 这样转换也快一点   为什么反而没见人用过

网友A(2020-05-25):
你好!简单点,可以直接用单片机产生时钟脉冲接入ADC0809,不用外接晶振

网友B:
CLK是时钟信号输入,不是OSC不是Xtal,不接晶振。要看一下时序图怎么控制、读数。主控要用MC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LK是时钟信号输入,不是OSC不是Xtal,不接晶振。要看一下时序图怎么控制、读数。主控要用MCU

你好  请问你用过ADC0809吗    看芯片介绍是要用脉冲输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简单点,可以直接用单片机产生时钟脉冲接入ADC0809,不用外接晶振

你好 单片机用stc89c51RC打算用11.0592晶振   脉冲什么接?

网友D:
这种片子都是淘汰的,太古老了,要与时俱进,书也要看新版的。武功秘籍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已不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