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和定时器都使用时,定时器没有实现功能。帮帮忙

楼主:
设计要求是:生产线计数器,光电计数,过一次光电计数器,记一个数,用数码管显示,当计数到10时,LED灯闪烁2秒。(仿真时,计数器用按键模拟)
下面是单片机程序,定时器不能实现所需要求。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char d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所需的段的位码
uchar wei[2]={0XBf,0X7f}; //位的控制端
uint c,v,date; //定义数据类型
uint dispcount=0;

sbit led=P1^4;         //定义P1.4口是le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数码管动态扫描*****/
void xianshi()
{
/***数据转换***/
c=date%100/10;  //求十位
v=date%10;      //求个位
P2=wei[0];
P0=duan[c];
delay(50);
P2=wei[1];
P0=duan[v];
delay(50);
}
/*****中断函数*****/
void ExtInt0() interrupt 0   //中断服务程序
{
dispcount++;        //外部中断一次,计数加一
if(dispcount==51)   //计数范围0~50
{dispcount=0;}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0
}
/*****主函数*****/
void main()
{
    static u16 i;
        TCON=0x01;     //中断设置 TCON寄存器          (外部中断触发方式设)
        IE=0x81;       //IE外部中断0请求标志位   (总中断开关)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date=dispcount;
         xianshi();           //调用数码管显示
         if(dispcount%2==0&&dispcount!=0)          //1s时
        {
            led=0;           //打开LED
                i++;
                if(i>1000)        //时间大于1s
                {
                led=1;           //关闭LED
                i=0;        //清零
                }
        }
                else {led=1;}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

网友A(2020-05-24):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char duan[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所需的段的位码
uchar wei[2]={0X01,0X02}; //位的控制端
uint c,v,date; //定义数据类型
uint dispcount=0;

sbit led=P1^4;         //定义P1.4口是led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for(j=13;j>0;j--);
}
/*****数码管动态扫描*****/
void xianshi()
{
/***数据转换***/
        c=date/10;  //求十位
        v=date%10;      //求个位
        P2=wei[0];
        P0=duan[c];
        delay(50);
        P2=wei[1];
        P0=duan[v];
        delay(50);
}
/*****中断函数*****/
void ExtInt0() interrupt 0   //中断服务程序
{
        dispcount++;        //外部中断一次,计数加一
        if(dispcount>50)   //计数范围0~50
                dispcount=1;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TR0=1;      //打开定时器0
}
/*****主函数*****/
void main()
{
//        static u16 i;
        TCON=0x01;     //中断设置 TCON寄存器(外部中断触发方式设)
        IE|=0x81;       //IE外部中断0请求标志位   (总中断开关)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date=dispcount;
                xianshi();           //调用数码管显示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f(dispcount%10==0&&dispcount!=0)          //1s时
        {
                i++;
                if(i%100==0)       //100ms
                        led=~led;
                if(i>=2000)       //时间大于2s
                {
                        i=2000;
                        led=1;
                }
        }
        else
        {
                led=1;
                i=0;
        }
}

网友B:
你这两个中断打架,定时器中断级别低打不过外部中断,外部中断要是快的话,定时器中断没机会,好像不工作,实际上它很着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两个中断打架,定时器中断级别低打不过外部中断,外部中断要是快的话,定时器中断没机会,好像不工作, ...

上一层已经解决了,也谢谢你!

网友C:
可以!!很成功,谢谢你~

网友C:
设计很巧妙,愚昧的问一下,第78行  if(i%100==0)   这个判断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设计很巧妙,愚昧的问一下,第78行  if(i%100==0)   这个判断的用途是什么?

if(i%100==0)   当 i 等于100的整数倍时条件满足,执行led=~led;闪烁。闪烁时间限制为2s,if(i>=2000) {i=2000;led=1;},i 不再增加。下一次中断i++,i实际值2001,如此反复,不符合闪烁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f(i%100==0)   当 i 等于100的整数倍时条件满足,执行led=~led;闪烁。闪烁时间限制为2s,if(i>=2000) {i ...

我明白了,它可以实现闪烁功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