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定晶振12MHZ 波特率设为x?这种怎么设置

楼主(2020-05-24):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早期的51单片机,这个晶振最高只能到9600

网友B:
计数率为主振频率的1/12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TL1 = 256-(12000000/384/x)
TH1 =256-(12000000/384/x)

网友C:
在给定晶振12MHz条件,波特率只能设为1200、2400,最高4800但必须用倍速。否则误差太大会产生误码。

网友D:
楼上两位是高手,我只知道11.0592Mhz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