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半周的信号传输的问题

楼主(2020-05-24):
负半周的信号传输的时候要怎么理解,如图

网友A:
VT18、VT19构成差分放大器,电路线性工作区是正负电源的中间,输入信号的负信号处于线性工作区域。

网友B:
功放电路差分对管工作在甲类状态,不论信号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都完全是正常的放大状态,不会饱和导通,也不会截止,只要输入的信号在设定的范围内,永远是放大状态。

网友C:
这就一功放电路,正负半周工作都是十几个三极管同时工作,一时半会说不明白的
你去看一下最基本的OCL输出功放电路,一般都是有说明的,你能看明白OCL,这个电路就简单了
甲类功放:三极管处于线性工作区
甲乙类功放:三极管工作于微导通状态

网友D:
甲类状态的三极管,不分正负半周信号,都是导通的。相当于输出的交流变正一个在正象限中的放大交流信号。
此图过于复杂,静态工作点难于调整,估计是一个忽悠人的电路,如果哪个电阻参数被作者改一个,难调整出来。集成功放是不错的先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甲类状态的三极管,不分正负半周信号,都是导通的。相当于输出的交流变正一个在正象限中的放大交流信号。
...

忘了说了,图上面有个提示当那根线断开为乙类时的情况下,负半周怎么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图上面有个提示当那根线断开为乙类时的情况下,负半周怎么工作

先前看到改为乙类的情况,这个电路不简单,说实话,我没法理清楚。
三极管的差分、推挽,对两只管子的性能参数要求极严,要配对。你这么多管子,我真觉得不是实际可用的电路,哪怕是音响厂家也不一定采用此电路。请重新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