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定时中断实现数码管数字逐渐增加,用外部中断实现清零 程序问题

楼主:
个位和百位正常,十位显示异常(不停的变换),看了很久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能有人帮我解答下吗?甚是感谢,编程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unsigned int tim;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int b,s,g;
unsigned char code 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y;
   for(;x>0;x--)
   {for(y=0;y<128;y++)
      {;}
   }
}
/*子函数*/
void gewei()
{g=(num/10)%10;
P0=0x01;
P2=a[g];
}
void shiwei()
{s=num%10;
P0=0x02;
P2=a[s];
}
void baiwei()
{b=num/100;
P0=0x04;
P2=a[b];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tim=65536-50000;
EA=1;
ET0=1;
TMOD=0x01;
TH0=tim/256;
TL0=tim%256;
TR0=1;
   IT0=1;
   IT1=1;
   EX0=1;
   EX1=1;
while(1)
{gewei();
  delayms(10);

  shiwei();
  delayms(10);

  baiwei();
  delayms(10);

  }

}
/*定时中断*/
void time() interrupt 1
{TH0=tim/256;
TL0=tim%256;
if(num==99)
        {num=0;
        }
        else
        {num++;
        }

}

/*清零*/
void int0() interrupt 0
{num=0;
}

电路如图

电路如图

网友A(2020-05-25):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unsigned int tim;
unsigned int num=0,num0=0;
unsigned int b,s,g;
unsigned char code 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y;
   for(;x>0;x--)
   {for(y=0;y<128;y++)
      {;}
   }
}
/*子函数*/
void gewei()
{
        g=num%10;
        P0=0x04;
        P2=a[g];
}
void shiwei()
{
        s=num/10%10;
        P0=0x02;
        P2=a[s];
}
void baiwei()
{
        b=num/100%10;
        P0=0x01;
        P2=a[b];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tim=65536-50000;
        EA=1;
        ET0=1;
        TMOD=0x01;
        TH0=tim/256;
        TL0=tim%256;
        TR0=1;
        IT0=1;
        IT1=1;
        EX0=1;
        EX1=1;
        while(1)
        {
                gewei();
                delayms(10);
                shiwei();
                delayms(10);
                baiwei();
                delayms(10);
        }
}
/*定时中断*/
void time() interrupt 1
{
        TH0=tim/256;
        TL0=tim%256;
        if(++num0>=20)
        {
                num0=0;
                num++;
                if(num>999)
                        num=0;
        }
}

/*清零*/
void int0() interrupt 0
{
        num0=0;
        num=0;
}

网友B:
个位和百位疑似错乱

网友C:
硬件部分:
1:P0口应该上拉;
2:三极管应该用PNP管,改为低电平驱动;
3:建议按键两端加个电容硬件去抖。
软件部分:
1:gewei()函数其实你显示的是十位;
2:shiwei()函数其实显示的是个位;
3:百位始终为0.因为num达到99就为0了。

网友D:
中断没有重新赋值

网友E: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硬件部分:
1:P0口应该上拉;
2:三极管应该用PNP管,改为低电平驱动;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个位和百位疑似错乱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