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串口接CH340驱动再接USB通信

楼主(2020-05-25):
我目前知道51单片机的串口,TXD与RXD是全双工的,用的是TTL电平信号通信,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但是我看了CH340和USB内部的电路,USB的数据线是VCC,DP 和 DM,GND,分别接CH340的DP和DM,然后电脑端是通过DP和DM的差来得出数据信号的。
问题1:那也就是说USB是个半双工的通信吗? 并不能同时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
问题2:那么51单片机的全双工串口接上了USB的半双工口 = 一个半双工通信口了?
问题3: 如果51单片机的TXD与RXD直接接蓝牙模块(比如HC-05或HC-06),并且蓝牙模块也是全双工通信,那整体应该是一个全双工的通信了吧?

问题4: 假设是真的串口+CH340+USB是半双工的话,那单片机这边的程序while(1)里一直在发送数据给电脑上位机,那电脑的上位机是不能发送数据给单片机的吗? 还是说谁有优先权呢?

网友A(2020-11-06):
@楼主,我有同样的疑问,请问楼主有结论了么?

网友A:
@楼主,我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全双工的串口经过CH340转接USB,那么这条通信通路是半双工么,USB侧与UART侧能否实现同时收发,需不需要考虑USB那段通信线路被占用的情况

楼主(2020-12-22):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全双工的串口经过CH340转接USB,那么这条通信通路是半双工么,USB侧与UART侧 ...

应该最后成半双工了。
另外实际项目中,应该都有电脑端的上位机控制单片机在何时发送数据,平时串口TX,RX都是保持1,闲置状态。
这样才能保证收发不丢失。
如果单片机一直在发送数据给电脑,那么电脑发送数据给单片机时,可能某些时候会乱码,造成丢失数据。(几率不大,有兴趣可以写个简单的一直发送,也能接收的简单中断程序试试。因为是微秒级别的收发。)
总之半双工的得听“某一端的话”,以它的总命令为准,任何一方都不能一直无序的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