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单片机电子琴音质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0-05-25):
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琴   影响音质的因素有哪些?  今天答辩的问题 有没有大佬帮忙回答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放音,需要扬声器。  扬声器的质量,有许多不同之处。  大有大好处,小有小的优点。 软件,一般来说,是输出一段方波。  方波,是高电平、低电平,时间相等。  如果编写的不好,时间不同,就是矩形波。  时间相差越大,就越刺耳。 最悦耳的波形,是正弦波。  但是,只是依靠单片机本身,难以输出正弦波。  如果有正弦波发生器(如AD9850),用单片机来驱动,  这就可以了

网友B:
运算放大器

网友C:
按键的质量,按键如果老是出现虚按  ,接触不够完全,会表现到喇叭上的音质不纯洁

网友D:
运算放大器和扬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