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出租车计费器”proteus仿真 附原理图和汇编语言代码

楼主(2020-05-25):
这是我大二辅修计算机学院单片机的最终任务
上大学以来第一次独立完成这样的任务(大二下学期完成了这个任务)特别感谢我的伙伴Mr.关 @黑河豚 备注:代码共300多行,难以忘记那时候和黑河豚天天打代码,不过最终漂亮地完成后那种喜悦非常强烈。
运行视频在此: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E411L7w2

一.         设计要求
1、用Proteus设计原理图,要求显示出里程,速度,总价
2、用信号发生器来产生出租车的模拟信号,每个脉冲相当于轮胎转了一圈。
3出租车轮胎周长按1.83米计算。2公里以内按8元计算,超过2公里每公里按2.6元计算。不考虑其他费用。
4、速度的单位为公里/小时,里程的单位为公里(有两位小数)。当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为10HZ时,速度应该为65.8公里/小时。
二.         设计思路
里程:利用INT0号中断在中断进程中使得寄存器R3每中断一次加一,加满后向R4进位,然后乘以表示轮胎周长的常量Circumference,经过换算后就可以得到十进制的里程数,再将其转移到相应的显示内存中。
速度:同样利用INT0中断每中断一次使得R5加一,再利用计时器记10ms,在记满一秒时将R5中内容转移到R6中,R6中内容是每秒钟轮胎旋转的圈数,可以表示出租车行驶的速度,换算单位和进制后存储在相应的显示内存中,就可以显示速度。
费用:先判断里程是否大于2km,若不大于,则显示为2元,若大于2km,则跳入计费程序,先把里程减去2km,然后剩余的里程与2.6元做乘法,换算进制后储存到相应的显示内存即可。
按钮暂停计费/重新计费:若按钮从未按下到按下,则使循环包括更新显示内容和显示,若按钮松开,则只显示而不更新,若再次按下,则先使得R3;R4;R5;R6内容清零再更新与显示
三.         模块划分
Display:播放程序
Delay:延时程序
Bin:三位16进制数转四位十进制数程序
Calculatemilage:通过R3计算出里程数的程序
nextMilage:将里程数搬入显示内存的程序
CalculateSPEED:通过R6计算速度的程序
nextSPEED:将速度搬入显示内存的程序
CalculatePRICE:通过里程数判断并计算费用的程序
PlayPRICE:将费用搬入显示内存的程序
MAIN:中断设定
WAIT:主循环
Milage:里程,速度中断计数程序
Speed:速度定时读取程序
代码如下:

;作者:云树阿云
;协助者:黑河豚
;指导老师:知足常乐(朱老师)
$NOMOD51
$INCLUDE (8051.MCU)
      cDisplayBuffer        EQU        30H
      cDisplayBit        EQU        3CH
      Circumference     EQU     0B7H
      StartpriceH        EQU     03H
      StartpriceL       EQU     20H
      PriceL            EQU     1AH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003H
      JMP Milage
      ORG 000BH
      JMP Speed
DispTable:
      DB          3FH, 06H, 5BH, 4FH, 66H, 6DH, 7DH, 07H, 7FH, 6FH ,0BFH, 86H, 0DBH, 0CFH, 0E6H, 0EDH, 0FDH, 87H, 0FFH, 0EFH
Display:
      MOV        A, cDisplayBit
      MOV        P2, A
      MOV        DPTR, #DispTable
      MOV        A, #cDisplayBuffer
      ADD        A, cDisplayBit
      MOV        R0, A
      MOV        A, @R0
      MOVC        A, @A+DPTR
      MOV         P1, A
      INC         cDisplayBit
      ANL        cDisplayBit, #15
      RET
Delay:
      MOV         R0, #10
      MOV          R1, #10
      DJNZ         R1, $
      DJNZ        R0, $-4
      RET

Bin:
      MOV        R0, #42H                ;42H为高位字节,43H为低位字节
      MOV        R1, #45H
        CLR             A
        MOV             @R1,A
        INC             R1
        MOV             @R1,A
        INC             R1
        MOV             @R1,A
        INC             R1
        MOV             @R1,A
        PUSH            7
        MOV             R7,#24
BD1:
        CLR             C

        INC             R0
        INC                R0
        MOV             A,@R0
        RLC             A
        MOV             @R0,A

        DEC             R0
        MOV             A,@R0
        RLC             A
        MOV             @R0,A

        DEC             R0
        MOV             A,@R0
        RLC             A
        MOV             @R0,A

        PUSH            1

        MOV             A,@R1
        ADDC            A,@R1
        DA              A
        MOV             @R1,A

        DEC             R1
        MOV             A,@R1
        ADDC            A,@R1
        DA              A
        MOV             @R1,A

        DEC             R1
        MOV             A,@R1
        ADDC            A,@R1
        DA              A
        MOV             @R1,A

        DEC             R1
        MOV             A,@R1
        ADDC            A,@R1
        DA              A
        MOV             @R1,A

        POP             1
        DJNZ            R7,BD1
        POP             7
        RET
Calculatemilage:
      MOV A,R3
      MOV B,#Circumference
      MUL AB
      MOV 43H,B
      MOV 44H,A
      MOV A,R4
      MOV B,#Circumference
      MUL AB
      ADD A,43H
      MOV 43H,A
      MOV A,B
      ADDC A,#0
      MOV 42H,A
      RET
nextMilage:
      MOV A,47H
      MOV B,#10H
      DIV AB
      MOV 37H,A
      MOV A,46H
      MOV B,#10H
      DIV AB
      MOV 36H,B
      ADD A,#10
      MOV 35H,A
      MOV A,45H
      MOV B,#10H
      DIV AB
      MOV 34H,B
      RET

CalculateSPEED:
      MOV A,R6
      MOV B,#Circumference
      MUL AB
      MOV 42H,B
      MOV B,#24H
      MUL AB
      MOV 44H,A
      MOV 43H,B
      MOV A,42H
      MOV B,#24H
      MUL AB
      ADD A,43H
      MOV 43H,A
      MOV A,B
      ADDC A,#0
      MOV 42H,A

      RET
nextSPEED:
      MOV A,47H
      MOV B,#10H
      DIV AB
      MOV 3BH,B
      ADD A,#10
      MOV 3AH,A
      MOV A,46H
      MOV B,#10H
      DIV AB
      MOV 39H,B
      MOV 38H,A
      RET

CalculatePRICE:
      MOV A,34H
      CLR C
      SUBB A,#1
      JNC nextPRICE
      CLR C
      MOV A,35H
      SUBB A,#12
      JNC nextPRICE
      MOV 42H,#00H
      MOV 44H,#StartpriceL
      MOV 43H,#StartpriceH
      RET
nextPRICE:
      CLR C
      MOV A,36H
      SUBB A,#0
      MOV 44H,A
      MOV A,35H
      SUBB A,#12
      MOV 43H,A
      MOV A,34H
      SUBB A,#0
      MOV 42H,A

      MOV 46H,#00H
      MOV A,44H
      MOV B,#1
      MUL AB
      MOV 45H,A
      MOV A,43H
      MOV B,#10
      MUL AB
      ADD A,45H
      MOV 45H,A
      MOV A,#00
      ADDC A,#00
      MOV 46H,A
      MOV A,42H
      MOV B,#100
      MUL AB
      ADD A,45H
      MOV 45H,A
      MOV A,46H
      ADDC A,#00
      ADD A,B
      MOV 46H,A

      MOV A,45H
      MOV B,#priceL
      MUL AB
      MOV 53H,A
      MOV 52H,B

      MOV A,46H
      MOV B,#priceL
      MUL AB
      ADD A,52H
      MOV 52H,A
      MOV A,B
      ADDC A,#0
      MOV 51H,A

      MOV A,53H
      ADD A,#StartpriceL
      MOV 53H,A
      MOV A,52H
      ADDC A,#00
      ADD A,#StartpriceH
      MOV 52H,A
      MOV A,51H
      ADDC A,#00
      MOV 51H,A

      MOV 44H,53H
      MOV 43H,52H
      MOV 42H,51H

      RET

PlayPRICE:
      MOV A,48H
      MOV B,#10H
      DIV AB
      MOV 33H,B
      MOV 32H,A
      MOV A,47H
      MOV B,#10H
      DIV AB
      MOV 30H,A
      MOV A,B
      ADD A,#10
      MOV 31H,A

      RET
MAIN:
      MOV R2,#100
       MOV    SP,#60H
       MOV    TMOD,#01H
       MOV    TL1,#00H
       MOV    TH1,#0B8H
       SETB TR0
       SETB ET0
       SETB        IT0
       SETB        EX0
      SETB        EA
DECIDE:
      JNB P3.7,WAIT
      SJMP DECIDE
WAIT:
     LCALL Calculatemilage
     LCALL Bin
     LCALL nextMilage
     LCALL CalculatePRICE
     LCALL Bin
     LCALL PlayPRICE
     LCALL CalculateSPEED
     LCALL Bin
     LCALL nextSPEED
     LCALL Display
     LCALL Delay
     JNB P3.7,WAIT
STOP:
     LCALL Display
     LCALL Delay
     JNB P3.7,RESTART
     SJMP STOP
RESTART:
      MOV R3,#00H
      MOV R4,#00H
      MOV R5,#00H
      MOV R6,#00H
      SJMP MAIN

Milage:
      ;MOV 23H,R3
      ;MOV 24H,R4
      ;MOV 25H,R5
      ;PUSH 3
      ;PUSH 4
      ;PUSH 5
      PUSH PSW

      INC R3
      INC R5
      CJNE R3,#0FFH,OUT
      MOV R3,#0
      INC R4

OUT:
      POP PSW
      ;POP 25H
      ;POP 24H
      ;POP 23H
      RETI

Speed:
      ;MOV 26H,R6
      MOV 27H,A
                ;PUSH 5
      ;PUSH 6
      PUSH 27H
      PUSH PSW
     MOV    TL0,#00H
     MOV    TH0,#0B8H
     DJNZ R2,OUT2
     MOV A,R5
     MOV R6,A
     MOV R2,#100
     MOV R5,#00H
OUT2:
      POP PSW
      POP 27H
      ;POP 26H
        ;        POP 25H
      MOV A,27H
      RETI
      END

原理图

原理图

proteus工程

网友A:
这速度太快了,能跑到六七百公里每小时,这出租车是飞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太快了,能跑到六七百公里每小时,这出租车是飞起来了吗?

哈哈,这只是用波形测试这个系统正不正常,显示的速度只是来源于频率,不是实际出租车的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这只是用波形测试这个系统正不正常,显示的速度只是来源于频率,不是实际出租车的速度

嗯 知道的 哈哈

网友B:
你好,可以请想问一下存到内存那段程序的思路嘛,例如以下这段程序
nextMilage:
      MOV A,47H
      MOV B,#10H
      DIV AB
      MOV 37H,A
      MOV A,46H
      MOV B,#10H
      DIV AB
      MOV 36H,B
      ADD A,#10
      MOV 35H,A
      MOV A,45H
      MOV B,#10H
      DIV AB
      MOV 34H,B
      R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请想问一下存到内存那段程序的思路嘛,例如以下这段程序
nextMilage:
      MOV A,47H

里程思路:利用INT0号中断在中断进程中使得寄存器R3每中断一次加一,加满后向R4进位,然后乘以表示轮胎周长的常量Circumference,经过换算后就可以得到十进制的里程数,再将其转移到相应的显示内存中。
这段程序是将换算为10进制BCD码的里程(45H,46H,47H)通过除以#10来取十位,个位,并且存入相应的显示单元(34H,35H,36H,37H)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Bin那里的R7设置为24吗

网友D:
那个波形器怎么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Bin那里的R7设置为24吗

不好意思,这一段十六进制变为BCD码的代码是我师傅统一提供的,说来惭愧,具体原理我还不清楚
这是师傅的原始代码
;如果有需要,认真仿真此程序

cDisplayBuffer        EQU                30H                ;在显示的内容在30H-37H
cDisplayBit                EQU                38H                ;当前显示的位
cCount                        EQU                40H
               ORG           0000H
                LJMP        Main

Main:
                MOV                42H,#5BH        ;把此两内存改为其它值,分析44H,45H,46H的内容
                MOV                43H,#4AH

                MOV                R0,#42H                ;42H为高位字节,43H为低位字节
                MOV                R1,#44H
                LCALL        BinDec                ;结果为6位BCD码,仔细分析 44H,45H,46H的内容

                SJMP                $

;---------------BinDec---------------------------
; 把双字节的十六进制数转换为BCD码
; 输入:  R0 - 十六进制数的高字节地址
;        R1 - 转换后BCD码的高位地址
BinDec:
                CLR             A
        MOV             @R1,A
                INC             R1
                MOV             @R1,A
                INC             R1
                MOV             @R1,A
                PUSH            7
                MOV             R7,#16
BD1:
                CLR             C
                INC             R0
                MOV             A,@R0
                RLC             A
                MOV             @R0,A
                DEC             R0
                MOV             A,@R0
                RLC             A
                MOV             @R0,A

                PUSH            1
                MOV             A,@R1
                ADDC            A,@R1
                DA              A
                MOV             @R1,A
                DEC             R1
                MOV             A,@R1
                ADDC            A,@R1
                DA              A
                MOV             @R1,A
                DEC             R1
                MOV             A,@R1
                ADDC            A,@R1
                DA              A
                MOV             @R1,A
                POP             1

                DJNZ            R7,BD1
                POP             7

                RET
;---------------BinDec---------------------------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波形器怎么找啊

运行过程中:
调试-VSM signal generator
即可

网友E(2020-06-26):
里程超过10的时候费用溢出了吧

网友F:
汇编菜鸟的菜鸟悄悄的来膜拜下,还是继续先把俺滴C鼓捣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程超过10的时候费用溢出了吧

啊!跑了一下发现确实有这个bug,交项目的时候没发现,谢谢你提醒我这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汇编菜鸟的菜鸟悄悄的来膜拜下,还是继续先把俺滴C鼓捣明白吧。

加油!

网友G:
$NOMOD51
$INCLUDE (8051.MCU)
具体指什么
初学小白 望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H:
你好,在一开始定义常数的时候轮胎周长1.83是0B7H,计费的起步价8是0320H,超出的费用2.6是1AH,它们变换的程度不同,在十六进制——BCD码——十进制的过程,小数点的位置是怎么控制到正确显示结果的呢?小白实在不懂,不知道有没有把问题问清楚,期待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NOMOD51
$INCLUDE (8051.MCU)
具体指什么

这是创建proteus AT89C51工程自带的代码
8051.MCU定义了一些寄存器的名称,更方便使用
;   8051 processor definition file
;   ==============================

P0        DATA        080H
SP        DATA        081H
DPL        DATA        082H
DPH        DATA        083H
PCON        DATA        087H
TCON        DATA        088H
TMOD        DATA        089H
TL0        DATA        08AH
TL1        DATA        08BH
TH0        DATA        08CH
TH1        DATA        08DH
P1        DATA        090H
SCON        DATA        098H
SBUF        DATA        099H
P2        DATA        0A0H
IE        DATA        0A8H
P3        DATA        0B0H
IP        DATA        0B8H
PSW        DATA        0D0H
ACC        DATA        0E0H
B        DATA        0F0H

IT0        BIT        088H
IE0        BIT        089H
IT1        BIT        08AH
IE1        BIT        08BH
TR0        BIT        08CH
TF0        BIT        08DH
TR1        BIT        08EH
TF1        BIT        08FH
RI        BIT        098H
TI        BIT        099H
RB8        BIT        09AH
TB8        BIT        09BH
REN        BIT        09CH
SM2        BIT        09DH
SM1        BIT        09EH
SM0        BIT        09FH
EX0        BIT        0A8H
ET0        BIT        0A9H
EX1        BIT        0AAH
ET1        BIT        0ABH
ES        BIT        0ACH
EA        BIT        0AFH
RXD        BIT        0B0H
TXD        BIT        0B1H
INT0        BIT        0B2H
INT1        BIT        0B3H
T0        BIT        0B4H
T1        BIT        0B5H
WR        BIT        0B6H
RD        BIT        0B7H
PX0        BIT        0B8H
PT0        BIT        0B9H
PX1        BIT        0BAH
PT1        BIT        0BBH
PS        BIT        0BCH
P        BIT        0D0H
OV        BIT        0D2H
RS0        BIT        0D3H
RS1        BIT        0D4H
F0        BIT        0D5H
AC        BIT        0D6H
CY        BIT        0D7H

RESET        CODE        000H
EXTI0        CODE        003H
TIMER0        CODE        00BH
EXTI1        CODE        013H
TIMER1        CODE        01BH
SINT        CODE        023H

网友G:
为什么有那个DispTable:
      DB   3FH, 06H, 5BH, 4FH, 66H, 6DH, 7DH, 07H, 7FH, 6FH ,0BFH, 86H, 0DBH, 0CFH, 0E6H, 0EDH, 0FDH, 87H, 0FFH, 0EFH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有那个DispTable:
      DB   3FH, 06H, 5BH, 4FH, 66H, 6DH, 7DH, 07H, 7FH, 6FH ,0BFH, 8 ...

这是用于显示数字和带小数点的数字的表格,每一个数都代表着一个可以用于数码管显示的字符,如:“1,2,3,4等等”
可以了解一下数码管显示的原理

网友I(2020-10-27):
请问一下,你的代码是在哪个软件运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