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stm32f1系列的编码器测速例程 求分享

楼主(2020-05-25):
找stm32f1系列的编码器测速例程
用的是那种带编码器的减速电机

网友A: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 定义引脚
#define ENCODER_A_PIN     GPIO_Pin_0
#define ENCODER_B_PIN     GPIO_Pin_1
#define ENCODER_TIM       TIM2
#define ENCODER_TIM_CH    TIM_Channel_1
#define ENCODER_TIM_IRQn  TIM2_IRQn

volatile uint32_t encoder_count = 0; // 编码器计数值
volatile uint16_t encoder_speed = 0; // 编码器速度

void Encoder_Init(void);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int main(void)
{
    uint8_t dir = 1; // 电机转动方向,1为正转,0为反转
    float speed = 0; // 电机速度

    Encoder_Init(); // 初始化编码器
    TIM_Cmd(ENCODER_TIM, ENABLE); // 使能定时器
    TIM_ITConfig(ENCODER_TIM, TIM_IT_Update, ENABLE); // 使能更新中断
    NVIC_EnableIRQ(ENCODER_TIM_IRQn); // 使能定时器中断

    while (1)
    {
        // 根据方向计算速度
        if (dir)
        {
            speed = (float)encoder_count * 60 / (float)(4 * TIM_GetCounter(ENCODER_TIM));
        }
        else
        {
            speed = (float)encoder_count * 60 / (float)(4 * TIM_GetCounter(ENCODER_TIM)) * -1;
        }
    }
}

void Encoder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使能GPIOA和AFIO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使能TIM2时钟

    // 配置GPIOA.0和GPIOA.1为输入模式,浮空输入,上拉电阻关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ENCODER_A_PIN | ENCODER_B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定时器2为编码器模式,计数器向上计数,自动重装载值为0xFFFF,预分频值为72M/72=1,溢出时产生中断,时钟源为内部时钟源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ENCODER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配置定时器2通道1为复用功能模式,选择输入捕获通道作为输入源,上升沿触发捕获,不滤波,预分频值为72M/72=1,计数器向上计数,溢出时产生中断,时钟源为内部时钟源,禁用PWM输出和死区控制,允许更新中断和复位中断,使能主从JK触发器和边沿对齐模式,使能高级控制寄存器的复位功能和SMS位清零功能,使能预分频器的复位和SMS位清零功能,使能定时器2的复位和SMS位清零功能,使能定时器2的中断和使能全局中断
}

网友B(2023-06-04):
void EncoderT3_Init(void)
{
        //编码器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编码器A相B相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定时器3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6 - 1;                //ARR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 - 1;                //PSC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定时器3编码器模式初始化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F;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F;
        TIM_ICInit(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Cmd(TIM3, ENABLE);
}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