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NRF2401L一对一多通道通信 求思路

楼主(2020-05-25):
基于51单片机的NRF2401L一对一多通道通信程序怎么写。困扰我两天的问题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好!
1对一多通道怎么来理解?
你要传输什么具体数据?
实现具体功能要求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对一多通道怎么来理解?
你要传输什么具体数据?

你好!   我所说的一对一多通道通信是指:两个NRF2401L模块一个作为发送另一个作为接收,发送端可同时发送多组信号,接收端可同时接收多组信号,并执行对应指令。
      简单点说就是要实现普通遥控玩具车的功能,即我遥控按下前进车子便前进,按下右转车子便右转,二者可同时进行,互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