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啥 用单片机+74hc595不会出问题 直接用端口就会出问题 求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hanzi[9][8]={
                  { 0xC3,0xc3,0xc3,0xc3,0x42,0x42,0x24,0x24 },    //其他
                  /*              {0xC0,0xBF,0x7D,0xBB,0x3E,0xA0,0xBF,0x9D},          //你
                                   {0xF7,0xEF,0xDF,0xBF,0x00,0xBF,0xDF,0xEF},          //个
                                   {0xC7,0xBB,0x2D,0xBC,0xBC,0x2D,0x9B,0xC7},          //符号1
                                   {0x00,0x7E,0x7E,0x7E,0x7E,0x7E,0x7E,0x00},          //符号2
                                   {0xFF,0x81,0xBD,0xBD,0xBD,0xBD,0x81,0xFF},          //符号3
                                   {0xFF,0xFF,0xC3,0xDB,0xDB,0xC3,0xFF,0xFF},          //符号4
                                   {0xFF,0xFF,0xFF,0xE7,0xE7,0xFF,0xFF,0xFF},          //符号5
                                        {0x7E,0xBD,0xDB,0xE7,0xE7,0xDB,0xB9,0x7E}      //结束            */
                                   },
                li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 int c) //延迟函数

int x,y;
for(x=0;x<c;x++)
{
  for(y=110;y>0;y--);
}
  */
void main()
{
void delay( int c);
int a,b,c,d;
while(1){

          P1=0x80;
         for(a=0;a<9;a++)

        {for(c=0;c<2000;c++)        {
         for(b=0;b<8;b++)
         {

         P0=hanzi[0][b];
         P1=_cror_(P1,1);
        }
         }
         }
                   }
          }

                        不知道为啥 用595不会出问题 直接用端口就会出问题 求大佬看看

网友A(2020-05-25):
74HC595是一个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并行输出为三态输出。在SCK 的上升沿,串行数据由SDL输入到内部的8位位移缓存器,并由Q7'输出,而并行输出则是在LCK的上升沿将在8位位移缓存器的数据存入到8位并行输出缓存器。当串行数据输入端OE的控制信号为低使能时,并行输出端的输出值等于并行输出缓存器所存储的值。
所以595在没有新的数据刷新时可以保持的

网友B:
这是仿真软件的缺陷,不是程序问题,高速动态扫描无法得到预想效果。

网友C:
用 P0 P1 口点亮 8x8 led点阵
/* 用 P0 P1 口点亮 8x8 led点阵
   P1  位选
   P0  段选
*/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hanzi[]={0xC3,0xc3,0xc3,0xc3,0x42,0x42,0x24,0x24};    //
lie[]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main()
{

        while(1)
        {
                u8 i;

                for(i=0;i<8;i++)
                {
                        P1=~lie[i];//位选
                        P0=hanzi[i];//段选
                }
        }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仿真软件的缺陷,不是程序问题,高速动态扫描无法得到预想效果。

哦哦 我又对着书写一遍一摸一样的程序 还是有问题 就感觉很奇怪  现在知道了 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 P0 P1 口点亮 8x8 led点阵
/* 用 P0 P1 口点亮 8x8 led点阵
   P1  位选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hanzi[]={0xC3,0xc3,0xc3,0xc3,0x42,0x42,0x24,0x24};    //
lie[]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main()
{

        while(1)
        {
                u8 i;
                                u16 j;

                for(i=0;i<8;i++)
                {        /*  for(j=0;j<500;j++)*/

                        P1=~lie[ i];//位选
                        P0=hanzi[ i];//段选

        }                }
}
不行 用仿真直接全亮 我加个延迟循环 也是一闪一闪的 显示内容也不对 仿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