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避障小车程序

楼主(2020-05-25):
红外避障小车

/******************************************************************
***名称:小车红外避障参考程序(PWM)*******************************
***晶振:11.0592MHZ*************************************************
******************************************************************/

/******************************************************************
************************* 头文件 **********************************
******************************************************************/
#include<AT89X52.H>

/******************************************************************
************************电机驱动定义*******************************
******************************************************************/
#define LS     {P1_1=0,P1_2=0;}    //左电机停转
#define Lg     {P1_1=1,P1_2=0;}    //左电机正转
#define Lb     {P1_1=0,P1_2=1;}           //左电机反转
#define RS     {P1_4=0,P1_5=0;}          //右电机停转
#define Rg     {P1_4=1,P1_5=0;}          //右电机正转
#define Rb     {P1_4=0,P1_5=1;}          //右电机反转

#define Lp            P1_0          //PWM信号端
#define Rp            P1_3          //PWM信号端
#define Ll      P3_4          //左传感器
#define Rl      P3_5          //右传感器

sbit BUZZ = P2^3;                 //蜂鸣器引脚

/******************************************************************
**********************PWM调速相关变量******************************
******************************************************************/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20
bit Rs=1;
bit Ls =1;
unsigned  int  time=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
******************************小车前进*****************************
******************************************************************/
void  front_run(void)
{
         push_val_left=10;
         push_val_right=10.1;
         Lg;
         Rg;
}

/******************************************************************
******************************小车后退*****************************
******************************************************************/
void  back_run(void)
{
         push_val_left=10;
         push_val_right=10.1;
         Lb;
         Rb;
}

/******************************************************************
******************************小车左转*****************************
******************************************************************/
void  left_run(void)
{
         push_val_left=12;
         push_val_right=12;
         Rg;
         Lb;
}

/******************************************************************
******************************小车右转******************************
******************************************************************/
void  right_run(void)
{
         push_val_left=12;
         push_val_right=12;
         Lg;
         Rb;
}

/******************************************************************
******************************小车停*******************************
******************************************************************/
void  stop(void)
{
         push_val_left=15;
         push_val_right=15;
         LS;
         RS;
}

/******************************************************************
****************************左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s)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p=1;

                        }
                else
                    {
                        Lp=0;

                        }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
                Lp=0;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s)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p=1;
                }
        else
            {
                        Rp=0;
                }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
       Rp=0;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8;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TL0=0X18;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top();                        //小车停转
  timer0_Init();
        while(1)
        {
                if(Ll==1&&Rl==1)                       //前方无障碍
                   front_run();                        //前进
                else
            {
                        if(Ll==1&&Rl==0)                     //右前方右障碍
                        {
                                left_run();                                     //左转
                                delay(40);
                        }
                        if(Rl==1&&Ll==0)                     //左前方右障碍
                    {
                                right_run();                                   //右转
        delay(40);
                    }
                        if(Rl==0&&Ll==0)                     //前方有障碍
                    {
                                back_run();                                     //后退
        delay(40);
                                right_run();                                   //右转
        delay(90);
                    }
                }
        }
}
/******************************************************************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