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hdata'这些错误该怎么改

楼主(2020-05-25):
bera.c(3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hdata'
bera.c(37):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网友A:
34行到35行中间少了个函数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行到35行中间少了个函数名

请问具体怎么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改呢

这是个初始化的函数,定义一个函数名比如void ADC_init(viod),然后在main函数里面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初始化的函数,定义一个函数名比如void ADC_init(viod),然后在main函数里面调用

好的,谢谢,,嘿嘿
请问第二个错误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