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测距的计算问题

楼主(2020-05-25):
请问一下大家,我用超声波模块测距,超声波模块是HC_SR04,但是我在计算距离有点问题请教大家,get counter获得的值不是要除以1000 000吗(转换成秒)再乘340/2得到距离吗,为什么我的程序除以1000 000通过串口打印的是0,改成除以100就可以,而且为什么我测出来的值是整数的?
我是STM32F103RCT6的。

主函数

主函数

超声波模块函数

超声波模块函数

配置定时器

配置定时器

这是工程文件

网友A:
你这个是求余,试试先把乘法放在前面;并且先不考虑单位问题,看看能不能出现想要的数字

网友B:
你定义没问题吧?int类型最大为65536   char为255

网友C:
定义 n,T,V,X;
n:计数个数
T:定时器计时时间 50(ms)=0.05(s)
V:声速 340(m/s)
X:位移  (距离)
公式:n*T*V/2=X     //声波有来回,时间除以2  return TIM_GetCounter(TIM2)*0.05*34000(cm/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