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c51单片机串口实现加1计数

楼主(2020-05-25):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if(RI)
        {
        RI=0;
        SBUF=receiveData+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
        if(TI)
        {
        TI=0;
        }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我的代码是这样的我想让subf实现每一次返回后都能加1,就是我第一次发送的是1,可以返回值是2,可以在不改变串口通信助手的情况下把第二次发送的改成2么?

网友A:
你的这个要求,需要改变串口通信助手软件,否则实现不了。

网友B:
串口组手的发送和接收是分开的,没有按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的选项。
你这样写不能保证发送完毕TI被清0。
    if(TI)
    {
           TI=0;
    }
要这样写才对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I=0;
        receiveData=SBUF;//保存接收到的数据
        SBUF=receiveData+1;//将接收到的数据+1返回上位机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
        TI=0;//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C:
你的代码有问题,最终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你无论发送什么数字都串口都没有反馈数据过来,或者你发送任何数字反馈都是1.  帮你代码改动下, 你仿真看看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if(RI)
        {
        RI=0;
        SBUF=receiveData+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
        if(TI)
        {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
         receiveData=SBUF;  //只要有发送,就把发送缓存区的数据赋值给接收数据
         RI=1; //这里添加用意:当你发送数据的时候,必须设置接收标志位,才可以触发接收中断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要求,需要改变串口通信助手软件,否则实现不了。

主要是我们师傅要我们实现通过串口通信按下计数这个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组手的发送和接收是分开的,没有按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的选项。
你这样写不能保证发送完毕TI被清0。
  ...

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D:
应该不行吧,可以用labview啥的,自己做个简单的串口通信上位机

网友E:
应该是有一个计数的变量,有串口接收数据就计数加1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们师傅要我们实现通过串口通信按下计数这个要求

可以用两个单片机完成师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