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T100热敏电阻测温仿真程序小改进

楼主(2020-05-25):
初学者搞不清楚ADC转换步骤设置,我把每一步的控制字做了注释,同时把初始数组和初始值做了优化,希望能够帮助到列位黑友

#include <reg51.h>
#define Data0 P0
#define Data2 P2
sbit rdad = P3^7;          //IO口定义
sbit wrad = P3^6;
sbit csad = P3^4;
sbit  DIN = P0^7;       //LED小数点控制
unsigned char j,k,ad_data,t;
unsigned char dis[4]={0x00,0x00,0x00,0x00};   //给dis[4]赋初值
unsigned char code dis_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bit_scan[4]={0xfe,0xfd,0xfb,0xf7};      // 位扫描控制字,有些程序为0xf0,与逻辑不符
/*************************************************
函数功能:软件消抖延时(约11ms)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for(;t>0;t--)
  {
    ;
  }
}
/*************************************************
函数功能:四位数码管扫描控制
**************************************************/
void scan()
{
    char k;
    for(k=0;k<4;k++)
    {
        Data0 = dis_7[dis[k]];     //给P0口段码赋初值[0000]
            if(k==1)
           {
                   DIN=1;                           //点亮小数点位
               }
            Data2=bit_scan[k];         //P2口位码动态扫描
            Delay(50);
            Data2=0xff;                //全不亮(因为是共阴极接法)
    }
}
/*************************************************
函数功能:读取ADC0804
**************************************************/
void adc0804()
{
      P1 = 0xff;              //读取P1口之前先给其全写1
    csad = 0;               //选通ADC
    rdad = 0;               //ADC读使能
    ad_data = P1;                    //把P1口数据数据传给ad_data
    rdad = 1;               //ADC停止读           (以上三行为ADC读取P1口数据)
    csad = 1;               //关闭ADC片选ˋDC处于锁存状态)
    wrad = 0;               //启动ADC输出到单片机
}
/*************************************************
函数功能: 显示数值计算, u=2.55+T/100, 2.55反映在ADC上为0x83
**************************************************/
void ad_compute()
{
    unsigned char temp;
    ad_data=ad_data-0x83;
    temp=ad_data*2-4;
        if(temp<=200)
        {
       dis[3]=temp/100;
           dis[2]=temp/10-dis[3]*10;
           dis[1]=temp%10;
           dis[0]=t%5*2;
        }
        else
        {
           temp=256-temp;
       dis[3]=11;
       dis[2]=temp/10;
       dis[1]=temp%10;
       dis[0]=t%5*2;
        }
}
……………………

网友A:
有图和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