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40 8段*16位 驱动数码管

楼主:
闲来无事,做了一个TM1640驱动的LED板子。可以接两片8*8点阵。也可接4个四位一体的数码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数码管。应该使用共阴极的四位一体数码管。如果是8*8点阵应该使用共阳极的。至于为什么,查看下TM1640的使用手册啦!!!
原理图及PCB见网址oshwhub点com/sdust/TIM1640qu-dong-8-8dian-zhen-ping

附:
概述
TM1640 是一种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驱动等电路。本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主要应用于电子产品LED显示屏驱动。采用SOP28的封装形式。

特性说明
采用CMOS工艺
显示模式(8 段×16 位)
辉度调节电路(占空比 8 级可调)
两线串行接口(SCLK,DIN)
振荡方式:内置RC 振荡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封装形式:SOP28
管脚定义

这是两片TM1640

这是两片TM1640

背面

背面

3D 效果

3D 效果

网友A(2020-12-08):
源码呢?还以为能参考一下呢

网友B(2021-01-25):
要发就请把程序也发上来

网友C(2021-08-01):
这看起来很棒,但是有原理图和源码吗,能否分享学习一下 这位前辈

网友D(2022-02-14):
看起来很不错,要是能把源程序发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E(2022-11-23):
要是能把源程序发出来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