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仿真错误无法找到结点

楼主(2020-05-25):
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该怎么办呢,一览仿真图结点的办法又是??

楼主:
我知道了换个连线方式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是某些元器件无法识别,或者地线不一致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参数设置的不对,你需要调整一下你的参数。

网友B(2023-04-28):
换成怎么样的连线方式